CC1100阻塞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用CC1100的模块在2米内收不到数据,去掉天线可以,我手里有个市场上的模块,他距离近了可以收到数据,阻塞怎么解决啊?

网友A:
CC1100中有个检查信道阻塞的功能,阻塞后随机延时一段时间在发送数据

楼主:
3# 张允 我的只有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发送的没办法检测信道阻塞吧,好像是接收的问题,你发给我的链接已经不是那些帖子了。谢谢。

网友B:
楼主的信道是否加了PA和LNA?

楼主:
5# chunyang 加了啊,用别人的程序,距离近了也能通信。

网友B:
加了LNA和PA需要特别注意PCB设计,近距下因加PA之后功率提高,如果LNA前后级都会耦合到信号就会阻塞。

网友C(2012-05-13):
回复 网友B:
您指的这个阻塞。如果发送功率一定,距离一定的话,就会一直存在吗? 会不会在整个通信过程中,偶尔不阻塞偶尔阻塞呢? 我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天线放近点一段时间传输很多,一段时间不好,不好的情况下,手摸摸天线又会好些(人体对天线的发送功率可能起到了影响) 7# 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