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供电的单点触摸开关电路

楼主(2011-11-14):
单点触摸开关电路,
即实现:人体触摸一下,改变开关状态。
在用市电(或变压)供电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比如使用CD4013)。但是,用电池就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有解决方案没?
谢谢~

楼主:
网上搜到这个电路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理,如果说是信号放大的话,也不对啊,人体的漏电地是大地,而这个电路中地是电池的地。。。
不知有高人可以解说否。

楼主:
在用市电(或变压)供电的情况下,使用CD4013或555构成的电路,皆可以实现单点触摸控制。
但是,用电池就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有解决方案没?
谢谢~

网友A:
不如加个便宜的单片机做电容按键,稳定可靠。
成本稍高一些

楼主:
不是做电容按键,是触摸LED的外壳,实现开关状态。
目前仍然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在线等高手~

网友B:
电源地需要跟大地接一起,还有那LED的外壳需要金属且需要跟大地绝缘

网友C:
LED的金属外壳多大,请加QQ:2461283301详聊

网友D:
听高手解释

网友E:
路过,同楼上等高手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项目要求是电池供电,和大地是不能接在一起的,设计困难也就在这里。。。

网友F:
电容触摸开关ic结构简单价格也不高

楼主(2012-02-20):
最后用一款触摸芯片解决,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说哪款了。

网友G:
电池供电,必须使用测电容法。

网友H:
触摸不是问题,最要是功耗

楼主(2012-06-07):
16# 李冬发    嗯,触摸芯片的原理也就是测电容法吧

网友I(2013-09-03):
我们公司以前有款类似的产品用过一个笨方案。就是用2个触点,不过2个触点靠的很近,接近于一个触点。嘿嘿,用的IC就是楼主提到的CD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