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楼主(2011-11-14):
请问图片中的数码管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的?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那个卖的人也不清楚?还请问怎么区分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的数码管? 谢谢!

网友A:
re LZ:

用表量一下便知。上下两排五个脚的中间两个脚就是公共引脚(连通),其余八个脚为各段发光二极管的另外一脚。直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就可测极性(正向时还可看到亮光)。

网友B:
用万用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没有万用表,用稳压电源,调个3.3V 串个470R电阻 ,一般2排中间脚是共地 或者共阳 加上电源 碰下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