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0562K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在电子市场买了两个SM220562K型两位数码管,一个共阴,一个共阳,
我用万用表测,打到二极管那个档,可是测了半天也不亮。
请问高手,谁知道SM220562K共阴和共阳的管脚定义呀?
谢谢!

网友A:
要看是哪种颜色数码管了,用数字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可用2v(假如是红色数码管)或3.6v(假如是蓝色数码管),一个一个测,可以搞定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B:
3V电源+100欧电阻测(或者5V电源+330欧电阻),万用表不一定点得亮

网友(2015-10-19):
你可以加我QQ2851566781  我司数码管生产厂家,可以解答你所需要的这块任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