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大泻蜜调度器读后感

楼主(2011-11-14):
  看了所长写的OS大泻蜜调度器,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得老刘是稀里哼哈,涕泪横飞;
        再读123jj 的修改版,简直感动得不能自己,—— 太精彩了!胜读十年书啊。

         俺建议123jj 不用玩127个流水灯任务忽悠自己,玩下面三个printf()打印输出任务足够了。

举例:main.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os.h"

#define   Xms   500

void  InitializeComPort( )     // 初始化串口
{
SCON= 0x50;

TMOD |= 0x20;

TH1= 0xF0;

TR1= 1;
TI= 1;
}

void   TestP0_0(  )        // 任务1
{
while (1) {

      Sleep(Xms);

printf("Task1 is using --------------------UART!\n");

      Sleep(Xms);

}
}

void TestP0_1( )       // 任务2
{
while (1) {
      Sleep(Xms);

printf("Task2 is using ********************UART! \ n" );

    Sleep(Xms);

}
}

void TestP0_2()           // 任务3
{
while (1) {

Sleep(Xms);

printf(" Task3 is using =====================UART!\n" );

Sleep(Xms);

}
}

/*
这叫啥子测试任务忽悠老百姓呢。

void TestP0_3( )
{
while (1) {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P0_3 = ~P0_3;

Sleep(Xms);

P0_3 = ~P0_3;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
}

void TestP0_4()
{
while (1) {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P0_4 = ~P0_4;

Sleep(Xms);

P0_4 = ~P0_4;

Sleep(Xms);

Sleep(Xms);

Sleep(Xms);

}
}
*/

void main (void)
{
InitializeComPort();     //
初始化串口

InitializeTasks();          //
初始化任务

CreateTask(10, TestP0_0);     //
创建任务10
        //只要创建3个任务就行了。

CreateTask(11, TestP0_1);        //
创建任务11

CreateTask(12, TestP0_2);       // 创建任务12
RunTasks();                          // 运行任务

while (1) {;
}

}

这三个任务,用所长写的调度器,结果:输出一片空白。

有幸123jj的修改版能够有输出,贴一下输出结果

.
.
也许为了输出正常,所长和123jj 的程序以后可能还要做大的修改,真诚盼望所长和123jj 2位元老以后多多写一些这样的“奥秘”、“接蜜”之类的程序供我们菜鸟学习,——当然最好是能实际使用的,或者能够接受别人指出不足,并且修改的。

123jj 对所长的奥秘调度器的评价“思路超级清晰,程序超级精简,”确实是“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
—— 咱一个字符未动,果然概念超级混乱,输出超级杯具。

、、

楼主:
西安农民工的最简单调度器输出

#112楼 highgear
         看了103楼刘工改过的代码,就知道刘工为何不展示代码。就那么一点点改过的代码,把水平暴露无遗。

.
.
呵呵……看来2位元老工程师气不顺?职业高手“水平”高还是把程序修改好,用程序输出说话为好。

     别人“西安农民工”最简单的调度器都能做到正确输出,老所长如此职业高手写的如此漂亮的调度器却做不到?——看看别人的输出,不服气不行,骂有什么用?别气坏了身子呦……年纪大了,就别跟年轻人争喽……还是健康第一

..

楼主:
要不要俺老刘替所长修改程序错误?需要的话说一声,俺已经修改好啦?

     123jj 恐怕眼力有限,看不出来超级BUG。——当然让小辈看出BUG不是什么有光的事。你看所长就有点气急败坏。

//

网友A:
我看了“西安农民工”的程序,他在中断断中调用无限循环函数,这根本是不可能有效运行的:
void TaskSwitch()  //定时器中断调用此函数
{
    TaskID = TaskID + 1;
    if(2 == TaskID) TaskID = 0;
    (*pTask[TaskID])();  //此函数再调用死循环的任务函数,导致永远不会退出定时器中断。
}
void Task1()
{
    while(1)
        {
           P2 = 0X0F;
        }
}

不知刘前辈如何运行出来的,希望能把代码传上来,让大家验证一下。

网友B:
刘工工,我说你的智商低,没有说错吧?

刘工工你连造谣生事都那么低级无趣,而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刘工工都搞不懂,怎能不让人说你弱智呢。
你去看看dos下的程序, 弄明白为什么 printf 可以工作,再来提问。

网友B:
另外,大泄密中的 os 是 highgear 写的,不是所长,刘工工把东厂那一套翻来覆去,没有意义。

网友B:
算了,我还是来讲解一下刘工的提到的问题,当作给感兴趣的朋友的技术解答

1) printf
printf 在keil c 中调用了putchar, 使用串口输出,而串口输出是一个慢速设备,所以在多任务下使用 printf 时,要注意避免资源冲突,最简单的方法是用 DisalbeInterrupt/EnableInterrupt 来保证任务的独占性。注意看 DOS 程序中的printf 用法。
其次,printf 额外使用了R1, R2, R3等, 因此需要把这些寄存器保存,这得使用汇编,在我的帖子里已经123jj已经清楚地讲明。

2)关于 "西安农民工" 的程序。
西安农民工的程序显然是随手写的,没有经过仔细认真地考虑。而刘工所改,没有保存任务环境,这明显看出刘工对 os 的具体运作不了解,即便是看过我那个相当简化的os后.

3)什么是良好的程序
这个问题被讨论了很多,我就刘工所改的那一点程序来说明。
a) 格式混乱,这是程序员的大忌;
b) 不要使用全局变量来返回参数
t0_BH();
if(LED)
{
LED=0;
这种方式在初学者的程序中很常见,应为:
if (t0_BH()) {
...

c) 应该使用一个有意义的函数名,而不是莫名其妙的 t0_BH。
d) T0_ISR.temp=pTask[TaskID] 未定义,而且拖沓冗长。
最简:
    *((unsigned char data*) (SP - 5)) = pTask[TaskID];
    *((unsigned char data*) (SP - 4)) = ((unsigned int) pTask[TaskID]) >> 8;

注重效率:
unsigned int task_ptr;
unsigned char data* p;
.....
task_ptr = (unsigned int) pTask[TaskID];
p = SP - 5;
*p++ = (unsigned char) task_ptr;
*p = (unsigned char) (task_ptr >> 8);

网友C:
我来打酱油,顺便吸收点营养,LX同胞继续讨论

楼主:
哈哈……,所长用自己的调度器解决不了Printf 就恼怒,一着急就讲课,就是玩不了真的。

少说废话,西安农民工能玩的pintf(),你玩不了。谁不知道prinf( )使用串口输出?别扯无关的问题,老年人啰嗦半天,就是不上正题,哈哈……少废话,——别人行,为什么你不行?别人随手写的简单调度器就能不采用关中断的方式避免资源竞争。就能通过临界区,你就不行。
      别人怎么写语句那是别人的事,别人不但实现了目标,而且代码长度仅仅是你的1/5!我凭什么照你的规范写?——又臭又长,还达不到目标。
       你写的再规范,再漂亮,也是窗口里的模特——只能看,不能用。

所长教人那么多书写规范,秀一个所长自己写的句子:
     xp = (char *)&mainRegTask[0];    //所长写的源程序
是不是又臭又长?123jj 也没给简化?不会还是不懂?

再讲一个所长闹得大笑话,让咱老刘笑喷:所长的程序,在每个系统节拍(50ms)都调度甚至切换一次!这真是天大的笑话,OS文盲啊!还在这摇头晃脑讲DOS ?DOS 系统节拍55ms ,切换么?好好看看切换条件,看懂了再来吧!

         搞了一辈子软件的职业高手,闹这么大笑话,还有资格在这讲课?……下去!

。。

楼主:
老刘写的t0-BH( ),所长连BH 什么意思都不懂,就在这瞎评论?

我建议所长看看Linux教材,中断程序忌讳什么,什么叫中断程序的下半部BH。

、、

网友B:
刘公公啊,技术问题我就不给你解答了,也懒得驳你刘公公。刘公公你的帖子证明了你的愚蠢弱智,连造个谣都是那么低劣,可你刘公公却洋洋自得,自以为得计,真是可怜又可笑。

我早说过刘钱贝不懂技术, 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想去试图说服一个连一幅画都要请人挂,还美其名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白痴呢?

网友D:
.
.
呵呵……看来2位元老工程师气不顺?职业高手“水平”高还是把程序修改好,用程序输出说话为好。

     别人“西安农民工”最简单的调度器都能做到正确输出,老所长如此职业高手写的如此漂亮的调度器却做不到? ...
引用 楼主:

想瞻仰一下刘前辈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
能不能公布一下你打印出这种效果的代码

网友E: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代码贴全了让网友评判评判,莫拿不相干的别人的代码或别人的理论作为你自己的武器。

网友F:
技术交锋,别样精彩!:lol

网友G:
打酱油的路过
每次路过二姨家都会有精彩

网友B:
呵呵,笑看刘公公表演.......................

网友H:
有些有总是让人讨厌

楼主:
所长真逗,不是赶紧修改自己的程序,以证明自己职业高手的水平,却在这给人讲起了程序规范写法?转移别人注意力?

这还真像高晓松清华无线电专业的系主任——给学生讲了半天收音机电路,自己设计出来的收音机却大音若希,沉默是金——还不会调试,不知故障在哪。

“那不是咱们的工作属性,咱们本科生只学习怎样设计,调试、实现是大、中专生的工作,……”     哈……原来这就是清华教授系主任,倒是和所长一个模子。会说不会做,还有十二分道理。

呵呵……看来2位元老工程师气不顺?职业高手“水平”高还是把程序修改好,用程序输出说话为好。

     别人“西安农民工”最简单的调度器都能做到正确输出,老所长如此职业高手写的如此漂亮的调度器却做不到? ...

.
.

     写呀,写不出来别让高晓松什么的都退学啦!难怪讲习所散了……咱菜鸟都等着看所长天赋神功,如何化腐朽为神奇,扭转乾坤呢,让刘前辈,西安农民工这样的菜鸟见鬼去吧!

、、

楼主:
13楼 lxyppc 给个信箱,我把代码发给你。  243654918@qq.com

网友D:
13楼 lxyppc 给个信箱,我把代码发给你。  243654918@qq.com
引用 楼主:

我的邮箱是 lxyppc#I63.C0M
#改成@,直接复制不可用

网友I:
路过,大家继续保持队形!

网友J:
案情扑朔迷离,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K:
任何一位盆友,如能用以上测试代码,输出整齐队列,那么,这个宇宙就是您的~~~ :lol

网友L:
淡定,每人都有专长。存在就是道理。不明真相路过。

网友M:
专业围观,有我必火,顺便学习:victory:

楼主:
24楼真是大惊小怪,贴个程序让你长长见识。

.
.

#24楼 M0版主

任何一位盆友,如能用以上测试代码,输出整齐队列,那么,这个宇宙就是您的~~~ :lol

.
.
24楼真是大惊小怪,贴个程序让你长长见识。
.

..

楼主:
写这么差的函数,要不要我帮你换个位置就行啦……

自己Sleep(  )函数不能调用的问题,别怪别人哎。

自己放错了位置,自己看不出来而已。要不要我告诉24楼M0版主和所长错在哪?哈哈……

.

.
.

网友N:
“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Cortex-M0 发表于 2011-11-10 18:40

刘公公那垃圾程序就别在上面显摆了!
还是所长威武!

楼主:
M0版主也开玩笑?

任何一位盆友,如能用以上测试代码,输出整齐队列,那么,这个宇宙就是您的~~~ :lol
.
.

24楼所长的MM 本想取笑别人一把,结果又自己砸了自己的脚?哈哈……写了20年程序,
竟然连 " \ n "  和 " \ n \ r "  还没搞清呢。

        幸亏没像highgear 那样和我赌1,000元,否则又要像所长一样玩什么退出江湖,换马甲的把戏啦。——24楼换过一次马甲了吧。

         怎么和highgear 三人 总干这种装聪明的事。其实什么事自己不知道并不为过,谁也不会嘲笑你,“任何人都有所不知,无论专家教授”,可笑在自己无知,却总自以为是卖弄嘲笑别人,结果最后却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懊悔吧,还玩什么呀!学好再来吧。晚上再给所长的程序加2条实时键盘扫描,动态显示任务,所长的漂亮程序就更显得超级漂亮了。深刻体会一下什么叫超级杯具。

..

网友H:
有些编译器换行就会自动回车,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K:
LS盆友别跟着起哄了~~~

那个转义字符当中加空格,能识别的编译器还没出世呢~~~

就等着LZ来发明,创造全宇宙独一无二的编译器~~~

网友D:
alamo 果然聪明,刘前辈还真没自己写过任何程序,——惭愧不会写啊。我贴的2个调度程序,一个摘自圈圈版主写的51_OS;另一个当然摘自西安农民工。

     alamo 说圈圈版主写的是垃圾程序?赶快向圈圈和西安农民工道 ...
引用 楼主:

刘前辈你好,我没有收到你在2楼所述之代码
想看看你神乎其技的算法如何实现你的目的

楼主:
#33楼M0版主

LS盆友别跟着起哄了~~~

那个转义字符当中加空格,能识别的编译器还没出世呢~~~

就等着LZ来发明,创造全宇宙独一无二的编译器~~~

33楼M0版主大概是输急眼了,转义字符当中加空格?——还是好好检查你网站编译器的问题吧,自己的问题别总赖别人。——哈……,自己连输出还没看到,却纠结起别人的转义字符输入。——我再转义正确你也是没有输出。这行为真有点变态不正常了,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吧。

      输急了眼的M0 在所长面前不好交代了,失态了。连前辈这种文本书写多一个空格也要大做**,——难怪领导一个眼神,123jj 就心领神会,不惜把朋友踩在脚下往上爬,仅仅为了自己的仕途,就不惜坑害他人,给领导献殷勤自己人格不要了,真是何患无辞,费尽心机。如此算计,活的累不累!

      领导Sleep()函数那么大问题,自己只字不提,——还“所长的好贴一定要顶……”——却去抓别人的书写空格?!所长如此威武漂亮的好帖怎么一加上就影响别人没有输出?——所长哪怕有8个空格的错误笑话都是超级精简的,这讨好所长自己连脸都不要啦,见了领导奴才之相脸上就笑开了花。

        劝所长的MM还是把为所长卖命的力气花在给所长程序问题查找出来修正为好,那样总比给老刘的程序文本纠结标点符号错误有品味的多。

..

网友E:
有些编译器换行就会自动回车,没有什么奇怪的
引用 网友H:

据我所见,一些printf的底层实现会给不带\r的字符串在终端输出前加上\r,比如vxWorks的tty层。
不是所有的lib都会这么做。所以Cortex_M0所说有局限性。

网友O:
佩服这几位的精力啊。。。

楼主:
35楼lxyppc ,程序已发出了。请查收。

网友N:
alamo 果然聪明,刘前辈还真没自己写过任何程序,——惭愧不会写啊。我贴的2个调度程序,一个摘自圈圈版主写的51_OS;另一个当然摘自西安农民工。

     alamo 说圈圈版主写的是垃圾程序?赶快向圈圈和西安农民工道 ...
引用 楼主:

刘公公你的智商不是一般的低!这么明显的反话都看不出来,直接跳出来开骂!
你的程序是好是坏我就不评论了,因为我在二姨家不讨论技术。

我的原则还是没变---我看不惯那些拍马屁的!把论坛上那几个“名人”当爷着供。

你可以接着骂,我不还口损你,如果是那几个”名人“,我必还口损之,像你这智商,跟你计较不值得。

网友P:
刘前辈威武啊,敬仰一下。

楼主:
咱的智商还不至于去纠结所长的文本输入多写了一个空格!

写错了转义字符也有输出!没有输出是因为所长的Sleep 函数问题。

、、

网友B:
刘公公威武!!!!!

刘公公胡扯的本事很大,智商却不敢恭维,水平大家有目共睹。其实水平低没有什么,但这么简单的一个 printf 问题, 刘公公不责怪自己,却怪...........................

发一个保护所有寄存器的源代码, 加了一个简单的 semaphore:

我记得刘公公曾说过要 PK 什么睡懒觉的理发师, 我答应你:
我用 dos 或 8051 下的我的 os 为平台, 你可以使用你改进的“农民工”的代码或 rtos 51 tiny, 完成"睡懒觉的理发师", 如何?

网友P:
PK  又见PK、、
支持刘前辈pk,狂顶刘前辈1000次,我看好你哦。
别让我这忠实粉丝失望呀。不然我就不做你的粉丝了。
买大开大,买小开小,大家一起来啊。

网友B:
呵呵,逗刘公公玩玩,DownCloud 别当真。什么睡懒觉的理发师,手抓饭的哲学家等等超级简单的问题,除了我们亲爱的刘公公,没人会当做一回事。

刘公公永远都不会接受 PK, 也不敢贴自己的源程序,所以神马 PK 都是浮云。

刘公公威武!!!!!

网友K:
highgear老师的程序确实写的漂亮,学习了~~~

网友P:
哈哈
那么多威武给刘xx就不公平了
我来一句:
highgear威武!!!!!!
你们两个一起威武!

网友Q:
来围观,高手对决,偷学技术

网友K:
哈哈
那么多威武给刘xx就不公平了
我来一句:
highgear威武!!!!!!
你们两个一起威武!
引用 网友P:

哈哈~~~

DownCloud也一起威武!

咋改行当highgear老师的粉丝啦~~~

网友R:
:lol围观是偷学最好的方法阿

网友P:
很久不见刘前辈和highgear了

楼主:
哈哈…… 俺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老刘给所长的调度器的修改程序贴上来,贴上来供大家学习是绝对的好事,可惜可能会把所长的脸面威武扫地。——错的太离谱,所有错误在于对OS调度器的无知。
    所长每个程序模块/函数都写得很漂亮,这是绝对无人能企及的。可惜搭错了积木,组合起来就不知道是个啥了。

    还有即使把修改版本贴在此,所长也不一定能看懂。弄得不好,把老爷子气坏了,也不是老刘的初衷。

    DownCloud 若感兴趣,我把修改程序直接发给你。已知你的信箱了。

、、

网友S:
回复 楼主:

刘前辈,你好!我也想要那代码,想学习OS,我的邮箱 liuyuxi_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B:
刘公公啊,别说我骂你。你不要脸的程度让你大明刘公公前辈汗颜。

刘公公你的智商水平大家都很清楚,是我的程序让你真正明白了多任务os,对吧?否则你不会把农民工的代码当作宝贝,不会有人把 os 做得像我这么简单明了。我不要求你刘公公感激我,但给一条狗一根骨头,狗还会摇摇尾巴,刘公公你不会连狗都不如吧? 真tm的不是个东西。

网友S:
刘公公啊,别说我骂你。你不要脸的程度让你大明刘公公前辈汗颜。

刘公公你的智商水平大家都很清楚,是我的程序让你真正明白了多任务os,对吧?否则你不会把农民工的代码当作宝贝,不会有人把 os 做得像我这么简单明 ...
引用 网友B:

highgear老大的程序,让我深深受益!非常感谢!!

网友K:
highgear老师的程序确实写的精简与漂亮,在二姨家,写的如此精简与漂亮的程序,俺只看到邓喵老师写过~~~

其他大虾的程序,各有千秋,比俺强多啦,但总感觉,  不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网友P:
刘前辈你发到我邮箱吧,希望写点注释,本人只想学习。

楼主:
所长的程序确实写的简明漂亮。让弱智的老刘获益匪浅。

   ——缺点就是:橱窗里的模特,只能看,不能用!

哈哈,我相信下载过所长的调度器程序的朋友都承认这一点。——现在,弱智的老刘终于把所长不能动的精彩程序修改的正常啦。——漂亮模特终于从橱窗里走下来啦。可以跟俺老刘回家共度温暖之家啦。哈哈……十分感谢所长。——自己的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倒先给老刘送来个红杏出墙?——只能做做能看不能用的木偶啊……

不能用的调度器再高智商也是木偶,——只能欣赏,不能运行的程序当然比衰儿子highgear智商还低,等于0?——也难怪总是单身呦……

    highgear再不虚心点,小心老刘把所长漂亮程序的衰处贴上来,那时恐怕所长的脸面不好放,特别是所长在你的MM 面前丢人耶……

//

、、

楼主:
一家三口,威武一块扫地。还硬撑着高智商?

楼主:
哈……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highgear 最怕老刘说的就是“有本事把所长的调度器BUG修改好贴上来……”也只能在那狗吠非主地为老爹跳骂:“俺爹写的程序就是漂亮,你们都是弱智……”一点技术内容都没有。

所长可是心知肚明,赶紧示意highgear "停!停!停!”别给咱家丢脸了,赶紧查查自己的调度程序问题在哪吧,和123jj一块,否则,这三个人可是真的一块高智商啦……

这几天焦头烂额了吧,再也不好说“那是我不到20分钟写出来的一个东西”了吧,这让你修改的能用,——别忽悠弱智的老刘呢耶,别说20分钟,就是20天,也要为名誉花点时间吧,所长的粉丝都看着你呢,

      ——老刘借此贬低你,照顾你面子呢,(照顾你面子)过了2星期啦耶,还没找出BUG来?若是在学校,这教授被学生看出水平差,那教授就该下课啦,以后还怎么有脸再讲课噢……?

、、

网友B:
哈哈,刘公公你的却不如一条狗。

我把自己的程序给大家分享,而刘公公你这个下流坯子改动别人的程序却得意洋洋地私下发送,真是猪狗不如。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刘公公我程序里的一个 bug, 就是中断里开中断,我特意留住不解决。你刘公公有没有胆量解决这个 bug 并贴出代码?

以下作为模板,直至刘公公贴出代码:
刘公公啊,这么多人说你脑残败类,确实没有说错。你刘公公不仅脑残败类,而且无耻下流。

网友B:
刘公公啊,拿 cjne 见证高手却不知道jz,是不是脑残?把计算crc作为版主考题,而且要给西安交大教授讲课,一课时600元,是不是厚颜无耻?

那个什么哲学家最后的晚餐就是一个简单问题,就是不用20分钟,不管是否是你的研究生论文;Led闪烁就是简单,虽然对你叫嚣什么“思维挑战”;我做这个 os 就是几个小时,不管你刘公公如何把 os 吹捧到天上;结构copy 就是烂大街的东西,不管你刘公公声称自己如何第一,如何填补空白...........

在井底之蛙的眼里,天当然只有进口那么大. 会 cjne 自然是高手;会计算crc当然可以给教授讲课,一课时600元;LED闪烁当然需要爱因斯坦的脑袋去理解;结构copy当然是填补了井底的空白...................

以下作为模板,直至刘公公贴出代码:
刘公公啊,这么多人说你脑残败类,确实没有说错。你刘公公不仅脑残败类,而且无耻下流。

网友K:
期待老刘解决这个 bug 并贴出代码~~~

爱因斯坦再聪明,再伟大,破脑袋也想不出这高科技的玩意儿-------LED闪烁。

爱因斯坦连LED都没玩过,一生可惜~~~   :lol

网友N:
上面二位每次都是成对出现,哈哈!

“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lol

网友K:
呵呵~~~

请LS小盆友,刻苦学习编程十载,再来回味这句话吧~~~

“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

没有十年功力,是对牛弹琴,说了也白说~~~

网友K:
highgear老师的程序确实写的精简与漂亮,赞一个~~~

在二姨家,写的如此精简与漂亮的程序,俺只看到邓喵老师写过~~~

其他大虾的程序,各有千秋,比俺强多啦,但总感觉,  还可再千锤百炼~~~~

网友R:
现在的情形是技术贴升级到人生攻击贴了。。。。。。

网友K:
现在的情形是技术贴升级到人生攻击贴了。。。。。。
引用 网友R:

这要问二姨了~~~

城管不得力啊~~~

但也不能全怪城管,城管执法,还要看面孔,老的不能碰,小的随意砍~~~

动手前先要评估一下对方的后台,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另外,碰到文流子13,还要躲得远远的~~~

只要你是正常人,你的能力再强,你永远也不能战胜一个纯13,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跟他个水平,然后凭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一家有一家之苦,二姨也难啊~~~

楼主:
#65楼
     上面二位每次都是成对出现,哈哈!

程序当然写的漂亮,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

添加一句,不但成对出现,而且是一对大龄异性,说不好听:男的给所长溜须,那顶多叫奴才;一个女的,给所长这么肉麻地奉承,那叫什么……狼狈**什么来着?

#62楼highgear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刘公公我程序里的一个 bug, 就是中断里开中断,我特意留住不解决。

    哈哈……连所长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程序有BUG,这真是自己打了自己的MM的脸,所长的感情真是太木了,还看不出 123jj 这  “多一个字符显啰嗦,少一个字符则杯具,思路超级清晰”的暗送秋波?别人女性夸你的程序完美漂亮,举世无双,你却在这自爆BUG,你让123 jj 怎么办?爱恨交加……

、、
、、

楼主:
原来所长的“OS大揭秘”是特意留有BUG的……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刘公公我程序里的一个 bug, 就是中断里开中断,我特意留住不解决。

     哈哈……所长我也明确地告诉你,你最明显的BUG 根本不在你的回调中断。你还是好好算算你的每个任务私有堆栈最少占用了几字节吧。一个80 51处理器,256字节内存,让你一玩只能装3个任务?!每个任务最少占用25字节?——回家歇着去,学三年再来吧。

      咱老刘最先看出所长的BUG,既不是回调中断,也不是无效占用任务堆栈,——这都不是致命BUG,造成所长调度器根本不能运行的原因——是你算错了上下文!——一场话剧,本来安排1、2、3、4幕背景,到了你老大人那,让人1、3、2、4 排序,——乱套啦……

       不服老不行,年纪大了,经验增长,计算能力变差,生命规律不可抗拒。这种事需要年轻人来。

     所长现在在刘前辈的逼迫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调度器有BUG?早为什么不说!所长不是“OS大揭秘”上来给咱菜鸟讲课以求尊重的吗?总不会是上来给咱菜鸟特意设置BUG的吧。

         一个如此职业高手,上论坛上来给咱菜鸟讲“OS的奥秘”。结果拿着一个根本不能运行的调度器,还煞有介事地写了2个串口输出检验任务。结果,检验输出一片空白,——你忽悠谁呢?你把坛友当什么?这就是你要讲的“OS大揭秘”? ——劝你回家陪你MM床头上算计再怎么骗吧……还超级漂亮,超级思路清晰?一对不要脸面的老工程师,……一狼一狈阴阳联手骗……

        我把所长的第二版调度器例举的2个任务入口加入调试中断标志,编译后连续运行,——结果一个中断也没发生;程序早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62楼highear
         我把自己的程序给大家分享,而刘公公你这个下流坯子改动别人的程序却得意洋洋地私下发送,真是猪狗不如。

   哈哈,所长害怕了?——原来所长也知道,也害怕刘公公有能力修改你的BUG?——照顾你面子呢,给你留了2星期修改自己的BUG;来了个“我是特意留的BUG……”
      呵呵,算了吧,老顽童,这种话逗小孩子行,回家忽悠你衰儿子还行,别人都不衰,现在赶紧想好了,如若老刘把你的调度器修改好了,贴上来了,你怎么下台吧。

       老刘知道你到时候想说什么,现在先替你和123 jj 说了吧:

“我早知道了,我特意留着这个BUG不去修改,看看谁有这个水平修改……。”

         哈哈……这54岁的人就这水平?你回家玩去吧。

        ——老刘我早就看出所长的调度器至少 3处 BUG,,我就是留着特意不说,看看所长什么时候能查出来并修改好……

      你所长自己写的调度器,2个检验任务不能运行是你自己水平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别人给你指出来,你可以不接受,我们私下讨论也和你没关系。

         谁自己的BUG拿到这来“超级漂亮,超级概念清晰”连续2个版本忽悠大众的,经坛友指出拒不修正的,谁就是自己猪狗不如,和别人的行为没关系。

         别人修改好了,自己作为反面教材获益收藏,愿不愿意贴出来也和所长没关系。

、、

楼主:
62楼highgear
     我把自己的程序给大家分享,而刘公公你这个下流坯子改动别人的程序却得意洋洋地私下发送,真是猪狗不如。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刘公公我程序里的一个 bug, 就是中断里开中断,我特意留住不解决。你刘公公有没有胆量解决这个 bug 并贴出代码

    嘻嘻,老爷子真是气蒙了,说话自我矛盾:你既然不相信刘公公有这个能力解决你的BUG,又何必操心刘公公(有能力)改动你的程序私下传送?——太抬举我老刘了,咱老刘没那个能力解决你的BUG,更没那个能力改动、修正你的程序,拿什么私下传送耶?——如若想找个理由算计、陷害别人也得找个合乎逻辑的吧,别自我矛盾耶。——真是太老了。说话都不想想逻辑关系。

、、

网友B:
我真是服了这个刘公公。刘公公发了这么多帖子,居然没有一个真正的技术贴,哪怕能让我和大家能有一点的技术收获,也不枉我和大家跟贴,看来从刘公公这里看到技术的闪光点比登天还难。

散了吧。

网友T(2014-07-21):
引用 楼主:
13楼 lxyppc 给个信箱,我把代码发给你。

刘前辈 可否发一份修改好的代码 学习学习  17951261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