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中MOS管的作用???新手求助啊

楼主(2011-11-14):
(图片)

楼主:
我主要请教的是PQ16A和PQ16B充电部分电路,这两个MOS管的作用?1.为什么非要用两个MOS管?
2.有一种说法是说PQ16B是防止在MOS管没有开启的时候电流从PQ16A内部的体二极管流过?请问这种说合理吗?2.MOS管内部真的有体二极管吗?是则呢么产生的?原理如何?

网友A:
re LZ:

这是由两个MOSFET “背靠背”构成的双向开关。MOSFET内存在着一个寄生二极管(也称体二极管),这是其工艺机构所决定的(原理符号中也有标注)。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单个MOSFET只能单方向关断,而采用两个MOSFET“背靠背”的话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这个说话是合理的,两个背靠背,既可以防止你说的情况,同时也可以防止电池端对充电器放电。

楼主:
3楼:在需要充电时对锂电池充电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用个双向开关?MoS管PQ16B去掉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A:
to 5L:

如果只用一个的话,只能单向关断,而这里的两端电压不能保证一定是某端比另一端高(可左高右低,也可右高左低)。

楼主:
6楼:这里的单向开关会导致什么后果?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B:
6楼:这里的单向开关会导致什么后果?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引用 楼主:

烧电池,烧MOS

网友A:
6楼:这里的单向开关会导致什么后果?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引用 楼主:

单向关断意味着有一个方向是导通的,若此方向上存在压差就会有电流且可能还会很大。后果不言自明吧。

楼主:
10楼:你一个MOS管只能做单项开关是因为mos的DS不能反接还是因为体二级管的原因?

网友A:
to 11L:

前面说了——寄生二极管(体二级管)。

楼主:
寄生体二级管怎么产生的?mos的构造原理里面并没有说存在体二级管

网友A:
找本书,看一下其工艺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在接个二极管来防止反向电压呢 这样不就是双向关闭了吗???
难道是二极管管压降比较大 发热比较大 那么为什么不找那种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只有0.3-0。2v的压降 耐压在20v以内的  笔记本的电压也就20v左右吧 耐压高的也就
0.4v左右的 这个0.4*3a才1.2w

只是mos管的导通电阻rdson是比较小的  管耗是比较小 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和控制难度
这点我有点不理解

网友D:
PMOS的压降比肖特基要低得多,对笔记本来说这点成本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