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看物理层芯片的UTP端口为电流型还是电压型

楼主(2011-11-14):
最近看到关于PHY一些东西。如下:
为什么phy对变压器中间抽头电压有要求,这个电压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有的是2.5V,
为什么有的是3.3V,
为什么有的是0V,
关于变压器中间抽头接法的回复:
首先,你提的问题里包含两个内容!1、中间抽头为什么有些接电源?有些接地?这个主要是你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决定的,有两种,如果是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如果是电流驱动的就不用了,直接接个电容到地就OK!2、为什么有些接 2.5v?而有些又接3.3v呢?是因为你的PHY芯片资料里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如果是2.5v的就上拉到2.5v,如果是3.3v的就上拉到 3.3v!嘿嘿!!!

LTX971说是电流型的,请教怎样看物理层芯片的UTP端口为电流型还是电压型?谢谢

楼主:
怎么搞成结贴了呢?才刚开始提的啊。请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主哦,路过学习学习~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感谢我啥。呵呵。再顶。。

网友B:
这个看电路不一定能看出来,需要看IC的手册

楼主:
这个看电路不一定能看出来,需要看IC的手册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看IC手册,就是在里面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哪家的,broadcom的phy一般是在app note中有专门提到。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仅对 transformer有微小的影响。

网友C(2016-05-18):
楼主信息是否有误啊!电压型的PHY中间抽头应该是接地的呀,电流型的是需要接电压的啊。这个具体接法在PHY的参考设计里是有具体提到的哦!

网友D(2016-11-16):
对啊 ,电压驱动应该接地(芯片内部是有上拉电阻的所以直接接一个电容到地就OK),电流驱动接电压,内部没有上拉,需要通过外部提供一个电源,保证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