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1.5A供电至少8小时,要用多大容量的锂电池?

楼主(2011-11-14):
未曾接触过锂电池,现在有一新项目要求用电池供电,求助:12V/1.5A供电至少8小时,要用多大容量的锂电池?
充放电电路怎么解决?似乎这个很有讲究,有电源这一行的大虾们指点一二呀!

网友A:
12*1.5*8=144WH
如果是单电芯锂电的话,电压一般是3.7V
假设电路的转换效率是90%的话,那么需要的电能是144/0.9=160WH
那锂电的容量=160/3.7=43.24AH

楼主:
首先谢谢!

单芯锂电池指的是单节3.7V,那要输出12V,要用4节串联成14.8V么?

网友B:
可以用三节串成11.1V,充满电是12.6V。
3.7V的锂电充满电是4.2左右

网友C:
可以升压

网友D:
简单估算下,应该是三串锂电 容量12Ah
单颗锂电2.2ah算,三串满电12.6V,电流2.2ah 那需要并6个三串的
共18颗锂电,
这个是考率你不用升降压稳压12V, 11.1-12.6V 输入你的系统。
如果稳压,那你可以用降压的,再串一节,这样效率高点

网友E:
如果对稳压有要求,四串5并加个降压电路(最好选AP1513类似的带PMOS的可以100%占空比的),如果能接受9.6-12.6V的电压范围,则3串6并,电池是2.2AH的1865锂圆柱电池.

网友F:
4-5串锂电  降压   效率比升压高很多
需要充电部分资料可以加我QQ:401575712

网友G:
直接在外面买个可充电的锂电池,不就好了...

楼主:
查了相关锂电池的一些资料,说一般的单颗放电范围是3.0V~4.2V,降压处理应优于升压处理,那串4节电压就是12V~16.8V。当然最好是做到稳压,如果低于12V可能会带不起,如果高了会消耗过多的电能。那么降压稳压用什么解决?我先查一下8楼的提供的资料。
回10楼:就是因为在外面买现成的嫌成本会太高了,所以才自已做。就为了省那么十几块钱,让我们几个涉入都没搞过的锂电池,我都晕了。不同于其它东西,这个还要考虑安全可靠,测试时间长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充放电保护电路,好像有很多的专用控制IC,初步的查阅了下电池组充电有很大的讲究,估计大部分厂家也只是一概处理了,应不须考虑单节之间有什么差异之类的吧。9楼我加你!

网友H:
大概三串锂电池租,单组容量要至少12Ah应该差不多了!最简单的算,1A放电8小时就要8Ah的电池容量。

网友I:
还要考虑使用寿命和电池容量衰减问题。

网友J:
这个需要一个电池包,可以直接用磷酸铁锂电池,单节电池电压3.2V,4串电池串联,也就是12.8V,如果你的系统供电余量比较大的话,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降压和升压,整个电池包90%的电量都集中在11V-12.8V之间,这样才是最有效率的!充放电部分最好做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这个需要有讲究的吗,可以加我QQ交流:141267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