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侧转速的程序,不知哪有错,求助

楼主(2011-11-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100;  //相邻两个红外线探测器之间的圆弧长度,这里预设为100mm
unsigned int  t0_num=0; //t0定时器中断次数计数
unsigned int  speed;    //用来存储计算出的速度,单位为 km/h
unsigned char  int0_flag=0; //int0的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0_max=65000; //定时器0的最大中断次数,防止当车轮不转时,数据溢出。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cs=P2^2;
sbit zhu=P3^2;
uint S,time;
uchar code blank[]=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ff,   //全亮
0x00,   //全灭
0x80 //亮点
  };
//uchar leds[5];
void write_add(uchar dat)
{
  uchar i;
  cs=0;
  for(i=0;i<8;i++)
  {
  scl=0;
  if(dat&0x01) //真为数据1  假为数据0
  {
   sda=1;
  }else
  {
  sda=0;
  }
  dat=dat>>1; //下一位数据判断
  scl=1;  //上升沿移入一位数据
}
}
void acc(uchar s[])
{
uchar i ;
cs=1; //片选关
scl=1; //
sda=1;
write_add(0x03) ;
cs=1;    //显示初始化完毕,关片选
  // write_add(0x40) ; //数据设置为固定地址
cs=1; //数据设置为固定地址完毕 关片选
write_add(0x9B) ; //显示开关开,脉宽宽度10/16
cs=1; //关片选
for(i=0; i<4; i++)
{
  cs=0; //开片选
  write_add(0xC0|2*i) ;
  if(5-1==i)
  {
   write_add(blank[s[i]]|0x80);
  }
  else
  {
   write_add(blank[s[i]]);
  }
  cs=1;
}
}
void main()
{
//初始化中断,下降沿有效
EA=0;
  IT0=1;
  EX0=1;
  //初始化定时器T0,方式2,8位自动重载方式。在6MHz主频时,定时间隔为512us
  TMOD=0x02;
  TL0=0x0f;
  TH0=0x27;
  //开启中断
  EA=1;
acc(dis);
  while(1)
  {
   if(int0_flag==2)   // 连续中断两次,则进行速度计算
    {
     speed=(K*3600)/(t0_num*512); //计算速度
       dis[0]=speed%10000/1000;
   dis[1]=speed%1000/100;
   dis[2]=speed%100/10;
   dis[3]=speed%10;
   acc(dis);
     t0_num=0;
     int0_flag=0;
EA=1;
    }
  }
void int0_fun()  interrupt 0
{
   if(int0_flag==0)
    {
     TR0=1;
    }
    int0_flag++;
    if(int0_flag==2)
     {
     TR0=0;
     EA=0;
   int0_flag=0;
      }
}

void t0_fun()  interrupt 1
{
  t0_num++;
  if(T0==t0_max)
   {
    int0_flag=2;
    TR0=0;
    EA=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