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对不对,请大虾们拍砖

楼主(2011-11-14):
该图IN输入端的信号为线圈(此为初级,次级为高变压)感应出来的交流电(从0-5v);
IN>0.7时Q2先导通,随着电压增加后过Q2初级电流也在增加,到可以使Q4导通时,通路电流会突然下降,使初级产生很强的反向电压。
IN<0.7时过电阻电流和过Q1电流都比较小
D1是限制Q4基极电压,而R3、C1、Q3应该是在低频时拉低Q2基极电压

网友A:
回楼主:
楼主分析不全面。没有分析IN<-0.7V情况,因为既然是交流电,就有正负,你只考虑了正电压的情况。
还有在IN>0.7V时,还有个Q3和Q4哪一个先导通的问题?未必是Q4先导通。

楼主:
回楼上:
1、<-0.7V时只有Q1和电阻网络在回路中虽然是负电流,但是因为有电阻(Ko级别)所以电流变化很小在线圈两端不会感应出很大的电压,
2、Q3、Q4因为我也没有这些电阻电容的具体参数,所以我也不清楚。会不会是低频Q3起作用,高频时Q4起作用

网友A:
回3楼:
1、IN<-0.7V时,理论上还是会对线圈有影响。你可以假设Vin=-5V,此时Q1导通起作用的只有R1和R8,从图中看,电阻值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你所说的电阻(Ko级别)是哪一个?
2、由于此电路中的电阻值不确定,因此无法确定电阻分压后的值,也就无法确定Q3和Q4哪一个先导通。如果Q3、Q4是同一型号,Q3和Q4的导通与否就与频率无关了,此时,其导通与否只与三极管B-E间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