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交流电机空载和负载?

楼主(2011-11-14):
用什么方式判断交流电机的是空载还是负载
  转速?该怎样判断
  电流?用市面上得电流检测器可不可以

网友A:
空载电动机功率因数低,有负载的电动机功率因数高。

网友B:
转速?由于电机转速随负载增加而下降. 理论上可行
电流?由于电机电流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理论上可行
功率因数?功率因数随负载增加而升高. 理论上可行
不过要做好的话, 除了传感器的准确性, 还要有准确的电机特性
每个电机因为工艺问题, 特性还有差别, 要得到准确的负载, 对每个电机都要做特性曲线.
当然, 只是判断轻载/重载的话, 是不会太大问题

楼主:
恩,目前对用哪种电机还不知道,先要了解理论和一些特性
但是  电流?由于电机电流随负载增加而下降. 理论上可行
   是不是:电机电流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网友B:
哦, 弄错了, 谢谢 LZ 提醒. 否则要误导大家的. 我上面也改一下.
电流?由于电机电流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而且, 电流的响应能力高于其他两项. 可行性更高.
但是电流还跟工作电压直接相关.
所以, 电机特性还要相对于电压的动态特性表.
精确计算负载很不容易,  只是判断轻载/重载的话, 不大会有问题

楼主:
我不需要精确计算负载,只需要判断是负载还是空载。
那这样就用电流作为判断依据,然后加上电压的动态特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大体判断负载的轻重, 但还是不能准确判断是否 完全空载.
自己做个模糊判断, 小于多少算空载.

网友C:
你限一下电流,  电机的特征不是都明显了, 而不同的电机的工作波型还是有点区别的,

如何没条件作限流,就感应电流算了,  电机上有一个参数 额定电流,电压, 呵呵 这个电流值 上下波动30% 不就是正常内的  低了轻高了重

网友A:
最讨厌装B的!对同步电机怎么靠转速去判断空载还是负载?10Kw电动机空载也比1Kw电机负载电流大,你能说10Kw电机永远是负载?而无论什么电机的某时刻功率因数都反映这此时该电机的负载装态:如果是负的说明工作在发电机状态;如果趋近于零说明是空载,趋近于1说明是负载状态。如果不知道功率因数怎么检测,就参考一下功率因数表吧。

网友C:
最讨厌装B的!对同步电机怎么靠转速去判断空载还是负载?10Kw电动机空载也比1Kw电机负载电流大,你能说10Kw电机永远是负载?而无论什么电机的某时刻功率因数都反映这此时该电机的负载装态:如果是负的说明工作在发电 ...
引用 网友A:

用测转速来装B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