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知道PSOC的看门狗具体怎么用?

楼主(2011-11-14):
有哪位高手知道PSOC的看门狗具体怎么用,感激不尽

网友A:
进入disgner,进入配置模块的界面,左边有个EnableWatchdog的选项,选择enable。程序里加上enable watchdog的语句就好了

网友B:
进入disgner,进入配置模块的界面,左手边有个EnableWatchdog的选项,选择enable。程序里加上enable watchdog的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很谢谢你们的回答,3楼怎么跟2楼回答的一样呢

网友C:
推荐一篇博文,讲 PSoC1 看门狗的. http://www.cypress.com/?rID=40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