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电路对A3的带宽有什么要求的吗?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V01和V01的对地电平有变化,而二者的差值不变”,则为共模信号,这要考虑共模抑制比随频率的变化。类似增益带宽,只要共模抑制比在一定的频率宽度范围内满足要求便是。

网友B:
回楼主:
OA3的单位增益带宽必须满足ft≥100k*R2/R1,
其中,ft为单位增益带宽。R2/R1为OA3的闭环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