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软件问题

楼主(2011-11-14):
psoc开发软件安装后,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怎么办啊

网友A:
你先找到有病毒的文件然后删掉它,如果删不掉的用文件粉碎机粉了它,
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系统重装或软件吧

网友B:
你用的是designer还是creator?什么时候会出现何种错误?其他能正常操作吗?

楼主:
我最后把系统都给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