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用串口接收上位机的多帧数据,最好附带程序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思路缕一缕
基础知识就是
串口通讯 + 协议编制

楼主:
串口通信我懂,我可以接收一个数据,知识觉得连续接收数据时,会不会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比如我的单片机在处理数据的时候,上位机的下一帧数据又来了,会不会这样导致数据丢失之类的情况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一段数据 buffer 来缓存接收的数据

网友C:
4楼正解。来不及,就开缓冲区。

如果一直来不及,那……就只好提高系统的频率了。

网友A:
一直来不及就是系统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76321-1-1.html
  这是我的协议,有代码,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E:
缓存大小合理设计,串口很慢的,足够你处理的,只要缓存足够大,串口中断可以读出并写入缓存且不丢失数据。

网友F:
直接将串口数据存入缓冲区中,主循环不断从缓冲区取数据分析即可

网友G:
单片机用硬件串口中断,肯定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