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个ARM平台,限北京

楼主(2011-11-14):
做一个ARM平台,具体需求如下,

1. CPU使用带PIC的ARM芯片,OS使用linux2.6;
2. 带4.3的触摸屏幕;
3. 设备本身可作为一个U盘(移动硬盘,即OTG模式,从盘),连接到目标计算机上。优盘单独在设备的磁盘上有一个独立的ntfs分区;(即linux系统一个分区,优盘一个分区,分区可以自行格式化)
4. 支持外部存储,存储设备容量:4G-16G。可采用SD或CF卡;
5.带一个USB键盘外接接口;
6.ARM通过PCI连接一片TI的1394芯片;

需完成硬件设计及linux移植,1394接口可以不用调通,但需要确保能使用PCI读写1394芯片的寄存器。

该设备只是系统中一部分,后继还会有开发,需要找个能长期合作的人,必须有过ARM硬件开发和系统移植经验。

邮件联系 buctxie@163.com   酬劳面谈
若有合作意向,最好注明过去开发过的产品

网友A:
北京万龙精益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SMT贴片加工、电路板焊接、PCB线路板加工、组装、电子产品OEM加工、BGA焊接及返修的民营**技术企业。联系人:李前根,联系电话:15110035880 ,QQ:2501974446.

网友B:
PCB设计 地区没什么关系。  调试还是近的比较好

网友C:
青岛艾森是专业的嵌入式硬件电路板开发、驱动开发的技术公司。希望承接此项目。
电话:15698110205
QQ:1765805959
web:http://ensentec.com
下面是我司一款已商用的产品配置,请参考:
连锁通—CRT800技术参数
1        性能        操作系统        Windows CE 6.0/linux2.6
处理器        ARM11,667MHZ
存储        DDR:128M/256M
FLASH :256M/2G
扩展存储        T-FLASH卡 32G
接口        3*RS232,2*USB,1*MiniUSB,1*RJ45,1*RJ11,1*Speaker,1*MIC,1*AV
2        规格        尺寸        280mm×180mm×90mm
重量        1.2Kg
显示屏        TFT LCD 7寸 800*480
按键        25 KEYS
*打印机        58mm,热敏打印机
3        可接外设        钱箱        RJ11,外接12V驱动的钱箱
条码阅读器
电子秤/客显        RS232,外接一维 二维条码阅读器
有串口输出的电子秤;串口客显
鼠标/键盘        USB,鼠标,键盘
*显示器        AV,显示器
*音频接口        Speaker,音频设备
4        读卡功能        *IC卡读写器        内置,ISO7816
*ID卡读写器        内置
*磁卡阅读器        内置,ISO7810,ISO7811-1 至ISO7811-6,ISO7812,ISO7813 以及ISO15457 等
*射频卡读写器        内置, ISO14443A
5        网络通讯        *10/100M网卡        RJ45,ADSL/MODEM拨号
*无线WIFI        内置, IEEE 802.11b/g、 54Mbps
*无线通讯模块        内置,GPRS、WCDMA、CDMA200、TD-SC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