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2C仲裁丢失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现在用STM32的I2C与外接的一个模块通信,使用的是STM的库,发送数据阶段 能检测到总线空闲 并正确的发出开始位,可是在发送从机地址时,等待地址发送OK时,会陷入死循环
查看I2C的状态寄存器SR1 = 0X0200,SR2 = 0X0000
也就是说SR1第9位仲裁丢失置位
为什么会出现仲裁丢失的情况?
I2C总线上只有SMT32(主)和从模块

不知是不是我的板子有问题。。。
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有莫有人遇到过?????

楼主:
又是都飘过。。。:'(
看来还得自己苦苦追寻了

网友A:
用的什么库,是这个库吗:UM1029 --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application library (CPAL)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 ... /stm32_i2c_cpal.zip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UAL/CD00291090.pdf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C:
还是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D(2013-09-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2014-11-16):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LZ你好,我最近做硬件IIC测试,也遇到了仲裁丢失的情况,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LZ你好,我最近做硬件IIC测试,也遇到了仲裁丢失的情况,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你好,我最近做硬件IIC测试,也遇到了仲裁丢失的情况,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

不是那个bug么?用模拟啊!

网友G:
有可能是没有清楚某个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