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 编译出错failed to execute arm-uclibc-gcc

楼主(2011-11-14):
failed to execute ’arm-uclibc-gcc‘   这个错误怎么处理啊  我用的是keil 4   在用LM3S811建立工程时出现上面的错误。求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啊,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碰到过您说的问题,看起来像是编译器的配置问题,您可以和官方自带的工程对比下,看看设置哪里不一样。
附上mdk的使用指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装了一下Keil现在好了 谢谢!

网友B(2012-02-26):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过重装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rm-uclibc-gcc是编译器程序,可能是安装时候的文件出错了,建议把Keil完全删除后再重装

网友B:
为什么我都重装无数次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