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的USB驱动可以支持8串口吗?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M4F本来就有8个串口的。不理解你说的USB接串口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对,楼主再把问题描述清楚些。

网友C: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USB的CDC例程是不是USB转8个UART的.

网友D:
主要特性
所有 LM4F 变体均包含具有单精度浮点(频率为 80 MHz)的 ARM Cortex-M4F 内核
多达 256KB 嵌入式闪存和 32KB SRAM
多达 2 个 12 位 ADC 和 24 个输入通道
多达两个 CAN 控制器
全速 USB 2.0 器件、主机和 OTG(可选)
高级运动控制功能,具有高达 16 PWM 输出和 2 个正交编码器接口
多种串行通信,具有多达
8 个 UART
6 个 I2C
4 个 SSI/SPI
低功耗模式包括节能休眠
64-LQFP、100-LQFP 和 144-LQFP 封装

楼主:
在PC 上的FT usb驱动。在LM4F当然是可以实现8串口与USB.如果我要做USB转8个串口,PC上的USB驱动是否还要自己写?还是配置一下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估计还是得自己重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USB的BULK或者CDC设备,这样就可以用PC上的Bulk或者CDC驱动,自己写不是很现实。

网友E:
本来就有8个串口啊

网友F:
他的意思是usb接pc,控制8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