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12864液晶(YM12864R)数据口0(DB0)读不出高电平。

楼主(2011-11-15):
液晶主体表现是汉字显示“混乱”?
如我在程序中写入“柔(c8e1)”而实际显示的是“揉(c8e0)";同样的有“舌(c9e0)”“舍(c9e1)”都实际显示的也是“揉”字。可以看出液晶把DB0口把所有的电平多读成低电平了。
同时我的DB0口是通过10k的上拉电阻接到p0^0口。连上电源我测了一下DB0的电压有5v左右。程序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由此我猜测是液晶坏了(DB0口读不出高电平、)。
但是我不想从新买一个液晶、(你懂得、、哈哈)希望各位前辈大虾指点一下。(我是用这个液晶做万年历的。)看能不从硬件和软件上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我是我向数据口写命令0x00可以把液晶显示屏清屏(实际指令是0x01).
附上电路图、和字型码、、程序(见15楼)、、还请21ic 上的各位大侠帮帮我哦。不知道这次还能救不?就靠各位了。。。

网友A:
 贴图,贴代码。。

楼主:
图片、代码、今晚补上!现在没办法啊!我的液晶的数据口是连接到单s52的p0口、同时加了10k的上拉电阻接到电源!液晶现在显示其它(db0口没高电平的)的字是没问题的!楼上高手帮我想想啊!我觉得应该是液晶坏了、之前程序在硬件电路上跑过没有问题的!后来不小心不知道把那个地方短路了,把单片机给烧了!急啊、求解啊,21ic上的各位大侠们!

网友B:
其它字没问题?那就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是否有问题。若用keil c51,它有0xF3的bug,需要软件改正。

楼主:
4# hotpower 4# hotpower 其它字是指它内码的最低位为0的,显示就正常!我用的是keil uv4,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错误!同时hotpower大侠能不能把这个错误说具体的,菜鸟学习中!

网友B:
你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把字符显示出去,例如串口,keil可以用软件仿真的,这样可以先排除字库或编译出错的问题,然后再找其它问题。要学会肯定与否定,即正确的判断。

楼主:
6# hotpower 6# hotpower 串口还得学习!我在程序中只写一个汉字(且内码的最低位为高电平)实测db0为高电,而液晶显示出来的字对应的内码最低位却为低电平!(这样是否可以确认编译没有错?)如果真的是如我说的液晶DB0口读不出高电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补救!我只写一个万年历!hotpower学习学习!

楼主:
郁闷的同时还比较急……啊啊啊啊啊!

网友B:
急什么?你改没确定编译是否正确,keil软件仿真很强大。你现在应该一个一个的解决。

楼主:
现在没条件搞那东西呢……(得赚钱养自己啊……)晚上再弄去了!至于为什么急、吹牛了呗……得尽快弄好!嘿嘿……(我上面提的问题还望大侠给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B:
晕,俺告诉你方法也没什么条件呀。你现在必须先断定什么地方的错误。

楼主:
哈哈……这么容易就晕了啊……还的靠你帮忙呢……我是说现在得上班(卖苦力,没条件用电脑)、得今天晚上回家才能弄!

网友B:
晕,俺是农民条件更艰苦。

楼主:
hotpower大叔(好像大家都这样叫、、呵呵、、如有冒犯请私下跟我讲哦、、、)在这谁不知道你菜农大侠啊、、、还在这说你条件艰苦、、一看就是歧视新人啊、、、
切入正题: 我用keil仿真了一下、确定是给DB0口送了高电平、。。、还求大侠帮帮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还请你帮帮忙啊、、、在此先谢过。。。附图、、附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Bus P0 //数据总线
//LCD接口定义
sbit RS = P2^4;//模式位,为0输入指令,为1输入数据
sbit RW = P2^5;//读写位,为1读,为0写
sbit E = P2^6;//使能位
sbit PSB = P2^1;     //   串并口控制, 1并行、 0、串行、
sbit LCD_RES=P2^3; // //复位控制、、0复位、、、
sbit Lcd_black=P2^7;//背光控制

/******************************************************************************/
//LCD驱动(DY12864CBL液晶显示屏并口驱动程序)
/******************************************************************************/
void chk_busy(){//检查忙位(底层)
   RS=0;
   RW=1;
   E=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0x80)==0x80);
   E=0;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写命令到LCD(底层)
chk_busy();
RS=0;
RW=0;
E=1;
Lcd_Bus=cmdcode;
E=0;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写数据到LCD(底层)
chk_busy();
RS=1;
RW=0;
E=1;
Lcd_Bus=Dispdata;
E=0;
}
/******************************************************************************/
void lcm_init(){//初始化LCD屏(被调用层)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

void main()
{
    lcm_init();
Lcd_black=0;
while(1)
{
       write_data(0xc9); // c9e0是舌字的字型码、、   而实际显示的是揉字(c8e0"")
    write_data(0xe0);   //    c9(11001001)   c8(11001000)
       while(1);
}
}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侠帮我解决啊、、、、还是hotpower最热心、、、超爱!!~~谢谢了、、、、

网友C:
从你的描述看,有点象PCB板或器件毛病.
先用通表量一下引脚,排除硬件故障,保证硬件正常再找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上的“连接”我基本上多查了遍、、现在最大的可能是液晶坏了(DB0口读不了高电平、、)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在硬件上测量液晶的好坏、、
   如果真的是液晶的问题、、可否在程序搞定(做一个万年历)、或者是否可以在硬件上做一个简单的维修呢、、、  :(

网友B:
哈哈,老T也上阵了。
俺认为有几个问题,你可以搜索“12864 hotpower”,我做过好些,但是并行的俺做的很少,喜欢串口的,接线简单。
感觉首先可能出现的在时序上,12864在命令间有延时问题。这个要看数据手册的。
还有就是在GPIO的控制交变之间适当加nop等待信号的稳定。
还有P0做GPIO需要上拉电阻的。否则读不回来信号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俺反复说的,你就是不执行。
看看编译后是否输出的是你的汉字。晕,这个必须首先确定呀。因为这样才能排除字库或编译的错误。

网友B:
万年历可以搜索“菜农星期公式”,俺对此也有研究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延时50mS替代忙测试,实际lcd你可以不读数据的,只需发送控制命令和数据。假若你认为LCD没问题。总之可以先替代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译后是否输出的是你的汉字”不懂、??
是否是通过keil仿真、、看P0口对应的代码和要显示的汉子字型码一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仿真过、、没有问题。。。
同时P0口我是加了10k的上拉电阻的。。可能是你是用手机看的、电路图没显示完全。。
至于时序的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B:
你可以先不理会读P0,用延时替代。

网友C:
P0.0与P0.1交换,看这个"0"是否转移了

网友D:
输出0x01指令即LCD初始化或复位指令后要等待5mS
指令的执行周期也要几十uS,还有保持信号足够长时间,你的程序如果是12M晶振的话,要加适当延时
网上的规范51驱动12864的程序很不多的,搜一下看看

网友B:
俺的意思和爱河一样,时序很重要。

网友B:
估计楼主不善于反汇编。

楼主:
抱歉哦、昨晚有事去了、 、、、没跟大家打招呼哦、、 申明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这我真的是会心一笑啊、、、我咋就没想到呢、、今天早上试了一下、、换了之后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即把P0.0和P0.1换了之后、、、给P0口送11001110 11011010 ;那么DB口得到的应该是:11001101 11011001 (即如果液晶DB0口没有坏得话应该显示的是“唾”字);可实际显示出来的汉字是11001100 11011000“特”
  T叔这样应该能够确认是液晶的DB0口坏了吧(读不出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时序这东西真的很麻烦、、、但是我这液晶显示其他的字是正常的啊、、程序上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那个0x01指令加了5MS的延时、、0x00还是可以清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确实不懂~~~如果hotpower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不要纠结读,因为完全可以不要,假若硬件没问题时。我在怀疑字库和编译,可你不做此实验。

楼主: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液晶的DB0口读不出高电平了(如果不对请指点)、、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在液晶上做一下维修呢、、???
在程序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做一个万年历)!!还求还求各路高手帮忙啊,,小生这厢有礼了~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读我试了一下(检测忙信号)、、直接用延时代替、。还是不行。。
"是否是通过keil仿真、、看P0口对应的代码和要显示的汉子字型码一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仿真过、、没有问题。。。"这样是否就叫反汇编??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排阻的1\9脚焊反了。。 如果解决了问题,记得给我分。。 哈哈。。:lol

网友C:
这样看来模块可能有问题,用放大镜看看,最好能发现点什么,哈哈

网友B:
一般实验应该至少两套,必须确定模块的好坏。

楼主:
响应hotpower的号召、、、今天还是硬着头皮重新去买了一块液晶、 给旧机器换上新的零件后、OK没问题!这还真的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嘻嘻~~  不好意思哦、、一开始我也是怀疑P0^0口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在没测量之前还小兴奋了一把、、哈哈!!

网友B:
晕,我怀疑你的字库(实际就是液晶可能有问题)和编译的问题。因为你别的字是好的。
再你读实际没关系,因为液晶只需我们写即可。

网友C:
所以水农没说错,搞开发元器件应多备几个,碰到问题不能解决时,先对换元件,排除硬件故障,然后再折腾软件.

网友B:
哈哈,被忽悠了。以前dip的封装维修都是先换器件。纠错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天打酱油的、、、、那里谈的上开发、、 要是搞开发就不会吝啬这一块液晶了。。哈哈、、想T叔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这么给力、、谢了~~!
不过我发现21上回复别人的回答时点击 参与/回复主题、 点完之后不会自动退出、或者显示回复完成、害的我刚开始老是点几次、回头一看回复了好几条一样的,又必须删除掉、、郁闷、我有的是ie9,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给位好友 ,怎么结贴呢、、
  我结贴是提示给分与总分不符咋办呢?

网友F:
如何才能结贴呀?

楼主:
被逼无奈给了一个无满意答案~~  (对21的规则不太懂)。在此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