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自恢复保险丝识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5):
我也很想知道,顺便问下楼主,你们用的保险色都选择那个系列的,我们公司做LED照明的,驱动电源以前选用的都是普通的插件1A的保险丝。

网友B:
P是一个**。05代表500mA. 005代表50mA.

网友C:
P是一个**。05代表500mA. 005代表50mA.
引用 网友B:

受教

网友D:
具体的说P是台湾聚鼎生产的SMD,下面的数字就是零功率电流了,我们公司就生产这种SMD,如有需要可以登录网站深圳万瑞和 1# 星星2011

网友E(2014-03-13):
1.1.        国内制造商
        南京科邦:RF标识;
        上海维安;LP标识;
        上海科特;KT标识;
        金科;JK标识;
        固派;GP标识;
        万瑞和;WH标识;
1.2.        国外及台湾地区制造商
        Raychem;X标识;
        Bourns;MF-R标识;
        Little-fuse;R标识;
        富致;F标识;
        聚鼎;P标识;
        宝电通;E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