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S5430 芯片 波纹的问题,请大虾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1-11-15):
在用TPS5430芯片 12V 转5V 时遇到波纹 大的难题, 波纹大概有100mv 左右。
因为 DC-DC 是给 ov5116 视频芯片做电源的,所以要求特高,不然 视频采集的图像就 像雪花一样,看不清。有什么办法能 波纹小点,或者帮忙看看,哪里电路有问题。

以下是详细 信息:

还有,自己加了 滤波电容,470uf和10uf。

元器件 信息:
除了电感 我用100uh和33uh并联 代替22uh ,其他基本差不多。

楼主:
还有我的实物图 附上:

网友A:
个人感觉,色环电感用在这里不合适吧。

楼主:
色环电感 应该没什么 影响的,只要精度 不要偏差太大。

网友B:
楼主,你的板子要重做的,“色环电感”亏你想的到,明显手册没仔细看给你看看我的图,学习下吧,电容是贴片铝电解,电感是功率电感3.5A的。

楼主:
哦,换个电感 先试试!

楼主:
电感 换了,效果稍微好点,但是分辨率还是很低!

网友C:
DCDC降到五点几伏,加一级低压差线性电源吧。效果好的多。视频板没见过直接用DCDC供电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钽电容换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加一级,板子又变大了,需求是越小越好,稍微改动下电路还行

网友D:
建议加个LDO吧,这个可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稳压器 加了会发烫,电流1A左右

网友E:
如果是小电流、小体积就不要用5430,
如果是大电流就不要考虑小体积

网友F:
几点建议,
1、色环电感绝对是大问题,一定要功率电感,饱和电流在3.5A以上,这个参数一定不能马虎,不能凑合。楼上有人说色环电感没问题的,请自己拿动手试试,别误人子弟.
2、示波器的档位有问题。看纹波要用AC档,大约50mV/div或者20mV/div。用DC档看不清楚纹波。
另外就是你用了25nS/div,不太合适。500KHz的工作频率,应该用2uS/div左右的档位比较合适。否则你看到的噪声可能并不来源于电源本身。
3、如果噪声真的是你用25nS/div才测得出来的,说明噪声都是高频分量,至少在几十MHz以上。那么再加多少个钽电容都没有用。输出端加0.1uF的电容试试,0603或者0805.
4、如果还想进一步减少纹波,那再加一级LC滤波。68uH/1.5A和100uF+0.1uF。效果不会比加LDO差多少。
5、看照片,你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并不是SBL845。如果你对体积要求很高,你至少要用个3A的肖特基,比如IN5822

楼主:
回复 网友F:
虚心接受您的意见!

网友G:
*电感一定要用功率电感,色环电感肯定不行。
*从图片中看到,你的PCB的地线处理很不好,如有可能,完全按照芯片的data sheet中的建议重做layout
*确认续流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H:
16# william008 学习了

网友I:
后面的电感一定要用功率电感的,还有那个滤波电容,最好用电解电容。

网友F:
请问为什么最好用电解电容?钽电容不好?嫌贵?
20# liuguilin420

网友J:
目前在视频处理方面感觉还是需要DCDC+LDO的.
要不会花花饿

网友K:
dc-dc 纹波大,我测量了我的5430,AC10mV 基本在+-10mv的波动 .

网友L(2012-02-04):
16# william008 2.使用示波器的时候,用AC档,并且用20M带宽来检测纹波,并须用如下图所示的方法来连接示波器探头。

网友M:
向william008 学习
电感,滤波电容,续流二极管,整个功率要求这些都很重要,

网友N:
1、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的,不能超了电感的峰值电流,最好换成功率电感。工作频率要跟上。
2、电容并上一个10uF左右的瓷片电容。
你看一下,应该纹波就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