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关于L298N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1-11-15):
我现在
在做智能循迹小车
电机驱动部分我按图连的电路 B1 B2 B3 分别接stc89c52 p1.0 1.1 1.2引脚
编程时
让这三引脚分别为 1 0 1 ,P1.1是标准低电平  P1.2 输出的是标准高电平 但是p1.0引脚输出的电平只有2点几伏
电机完全没反应
线路都是对的
问题出在哪呢
求高手指点,急急急!

网友A:
经过298的输出,电机电压多少啊?最后有整个图,也许和你的IO设计还有关系……

网友B:
加个驱动器,如74245,或加个7414反向器

网友C:
你VS接的多少V我以前也用过,我用的是万能版焊接的,后来又买了个。。感觉你电路有问题。。298输出电压等于VS,而且你没用光耦。。我晚上回去看看电脑里面还有资料,现在在上班,公司电脑里面没有。。

网友D(2013-03-06):
lz 请问你的逻辑电压VSS是和驱动电压VS时一个电源供电的吗?如果是分开供电的,那你把两个电源的地,分点公地就可以了。如果是一个电源那你的电源功率可能跟不上,应为L298N芯片资料上说了,它自身会是电路有一个大的压降,从而使供电不足而不能真长运行。。。

网友E:
P1.0,P1.1,P1.2 对VCC加个4K7的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F(2013-08-05):
超棒,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