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压恒流IC驱动LED,12V输入,24V左右输出500MA

楼主(2011-11-15):
需要驱动LED,电源采用的是DC12V。需要转换成500MA左右的恒流输出,输出电压约在24V。寻稳定可靠驱动IC,,请指点。
最好外围元件少,非隔离。

网友A:
楼主你要驱动的是什么?LED的话是多少颗?几串几并?微桥的,自己选吧

网友B:
楼主:您好!
像您这个方案可以选用XL6005E1芯片驱动来实现, XL6005E1是升压芯片,输入电压5~42V,最高输出电压60V,开关4A电流,请参考网上资料http://www.lumen-chip.com/cn/cnProductShow759.htm如有需要请联系我哦,QQ:1277934752  我的直线:0755-61348285 《流明芯半导体--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