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增益和模拟增益

楼主(2011-11-15):
最近经常遇到客户反馈一些关于回音的问题,调试回音需要使用到回音抑制A指令,有时会涉及到两个概念,数字增益和模拟增益。望高人解释下什么是数字增益和模拟增益?还有回音是如何产生的?谢谢!

网友A:
数字增益应该是数字信号处理部分的数字信号(可以是MCU或DSP中的数字量)的“放大增益”(算法实现),而模拟增益则是模拟放大器的输出增益。

回音可能是通道隔离问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