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放大传感器输出直流信号的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神,想对一个微弱直流电压信号进行放大,打算用斩波稳零放大器icl7650,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是相同的传感器用的AD8221来做放大。了解到的资料是,AD8221有出色的共模抑制比,可是需要采集的是传感器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是否需要高共模抑制比。用哪个合适。谢谢

网友A:
AD8221是仪用放大器,7650是超低失调放大器,具体用哪个,LZ得贴出具体用在什么地方,用了什么传感器。传感器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是氧电极,输出的是直流电压信号,大概在几毫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