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交流放大器,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5):
(图片)

楼主:
主要是想找找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A:
to LZ:

最大的差异是,左图能工作,而右图不能工作(运放输入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这是一个标准电路 ,没理由 不能工作啊
是从 单电源运放图集 中考过来的

楼主:
截图如下

网友B:
回楼主:
两者区别比较大。
1、左图在正向输入端加入直流偏置,而右图无
2、左图的参考电压比较稳定与输出无关,而右图的参考电压与输出有关
3、两者输入阻抗不一致。

网友A:
to 4,5L:

那不是什么“标准电路”,而是个完全错误的电路。

楼主:
左边图C2的作用是
实现100%的直流负反馈
同时对交流信号的增益有所改变
C2的大小最好是10倍输入隔直电容以上
才对增益的计算影响比较小  增益大小为1+R5/R4

右图经过仿真 的确无法工作。

网友C:
LZ混21那么长时间了,这个还没弄明白?

楼主:
呵呵  有些疑问 一直没弄明白呀
说明我有些分析方法还是错误的
要改进才行,现在对右边的图 怎么样准确分析 还是不太懂,
谁能详细分析下啊

网友B:
若同相输入端不加直流偏置,通过电容隔直后,交流信号在0V的上下波动,而反相输入端则相对于地为正电压,如此,在同相输入端小于反相输入端时,输出将一直为低。

网友D:
右图是个完全错误的图。
1、理想的运放的输入端的电流为0.但实际的运放输入端都有一个微小的偏置电流,从uA级到fA级不等。这个微小的电流会对输入隔直电容进行充电,一直充到+VCC或者-VCC为止。所以实际的运放输入端必须要有直流通路,不能只连隔直电容。
2、左图是放大10倍,右图的放大倍数还不到2倍。应该在R9上并联一个电容才能实现10倍放大。自己慢慢分析吧。

网友E:
听HWM老师讲课~~~

网友F:
改成这样的话,是不是和左图效果一样?

网友B:
回17楼:
与左图效果不一样。我使用multisim仿真,此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B:
回13楼:
“左图是放大10倍,右图的放大倍数还不到2倍。应该在R9上并联一个电容才能实现10倍放大。”
这么理解不对。
1、从仿真角度,我使用multisim对此电路仿真,即使在R9两端并联一个电容,电路也不会工作。连1倍都没有,更不用说10倍了。
2、从理论上,此电路应属于经阻容耦合,来实现放大的。在正相输入端,应加入电阻进行偏置。又由于此位单电源供电的,必须把经过耦合电容后输入的直流量,调节到Vcc/2即2.5V,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请看13楼解释
18# klchang

网友F:
回17楼:
与左图效果不一样。我使用multisim仿真,此电路没有工作。
引用 网友B:

留意,我将中点电压加到反相端的,不能工作吗?

网友B:
回20楼:
你在13楼解释,我看过了。对你在13楼的理解,我已经在19楼已提出自己的观点,我就不再说了。

网友B:
回21楼:
依然不能工作,请看我在19楼的解释。

网友D:
我之前已经说了,这个电路完全错误,不能工作,所以你仿真也仿不出来。
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所以它会饱和,所以不能工作。

我之所以说他不是11倍放大(之前说10倍是我说错了),是因为放大倍数不是1+R6/R7,而是1+R6/(R7+R8//R9)。
如果在R9上并电容,就能把R8//R9去掉了。
19# klchang

网友D:
留意,你将中电电压加到反相端,但是正相端的电压是多少呢?
从交流来说,正相端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从直流来说,正相端是悬空的!它可以被任意微小的外部干扰所影响,比如运放内部的偏置电流,电路板上的微小漏电,空间的微小辐射,等等。所以你这个电路没法工作。

21# 鸟鸟

网友B:
回复24楼:
即使你在R9上并电容,也不会有你所说的放大倍数。在交流等效电路中确实你把R9等电阻忽略掉,但你不能忽略加在反向输入端的直流偏置,因为交流时以直流偏置为中心上下波动。
我在12楼已经说过,此电路在输入信号不大即同向输入端电压始终小于反向输入端时,输出应为低电平

网友G:
听HWM老师讲课,受益匪浅

网友D:
我不完全同意你12楼的说法。
暂且不说理论上你是否正确,但在实际的电路中,同向输入端并不是在0V上叠加一个直流信号。实际上你会发现同向输入端要不是VCC,要不就是0V。
具体原因我在13楼和25楼解释过了。

但是有一点我的看法跟你是一样的,此时运放输出是个恒定的电压,放大不了任何信号。
26# klchang

网友H:
受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回28楼:
我保留我的观点。

网友I:
to 4,5L:

那不是什么“标准电路”,而是个完全错误的电路。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完全错误是什么意思?不加直流偏置会完全不工作吗?只是负半波不能工作吧.

网友A:
请教一下完全错误是什么意思?不加直流偏置会完全不工作吗?只是负半波不能工作吧.
引用 网友I:

“完全错误”就是完全不能给出预期结果的错误。

网友B:
请问HWM前辈:
您对此电路如何理解的?希望能具体一些。

网友A:
to 33L:

按理想条件来看(运放、电容、绝缘都视为理想),电容至运放输入间的导体是个绝缘的孤立导体,其电位由导体上的净电菏和环境电菏分布(含除此导体外的所有物体)来确定。回到现实,运放的实际输入结构的差异、实际电容的漏电和介质极化(存储效应)的不同、绝缘体特性的差异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电位的大小。可见,其电位是个不可预测且极不稳定的值,最终也就完全不能给出预期结果。

网友B:
谢谢HWM前辈的回复!

网友F:
17楼的图不能工作,但是这个图能正常工作,为什么?

************2.5正,输入正,输出也正

网友F:
17楼的图不是满足虚短吗?  正相端有直流偏置(=VREF)的吧?

网友D:
那为什么这个图不能正常工作?这不是很标准的反相放大电路吗?

36# 鸟鸟

网友D:
17楼的图满足虚短吗?正相端有直流偏置吗?
37# 鸟鸟

网友J:
研究研究

网友K:
回复 楼主:

5楼的VCC/2与右图的分压电路不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