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SPI2初始化完成后 寄存器都是0

楼主(2011-11-15):
采用库函数初始化和直接操作寄存器都是同样的结果。

能使什么原因?

网友A:
哪些寄存器都是0?怎么判断的?

楼主:
初始化完串口打印的,
CR1 = 0
CR2 = 0
SR = 0

网友A:
初始化完串口打印的,
CR1 = 0
CR2 = 0
SR = 0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串口与SPI2什么关系?

楼主:
找到原因了
spi2的时钟开启函数用错了。
应该用RCC_APB1PeriphClockCmd(...).
当时不知道怎么用了RCC_AHBPeriphResetCmd函数!!!!

网友C(2018-03-08):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要给你点赞,我是新手,被同一个问题困扰

网友:
貌似这个库函数必须学习对应的cortex-M3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