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问题

楼主(2011-11-15):
C2000系列中有个概念老是搞不明白:里面很多次都提到“数据”和“程序”这两个词,也分有数据存储区和数据存储区,请问到底什么是程序,什么是数据啊,一直对这个概念很模糊,谁能讲的明白点啊!

网友A:
“数据”指的是DSP运行中,处理器中计算、处理的数据,它是动态的;
“程序”指的是用户编写的程序,用来控制程序的运行,指导数据的计算和处理。“数据存储区”用来存储数据,可以读写;“程序存储区”用来存已编好的程序,只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