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问题

楼主(2011-11-15):
请问c2000 c5000 c6000有什么区别,那个2000,5000,600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主要是指不同系列的DSP划分:2000系列主要偏重于工控领域,这个系列的DSP自身集成了丰富的I/O口,A/D采样接口及PWM输出接口,多为定点型芯片;5000和6000系列主要偏重于视频图像处理,基本都为浮点型的,性能强大,但自身集成的外设很少,一般需要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