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外围模块有哪些?

楼主(2011-11-15):
msp430单片机外围模块有哪些?

网友A:
430基本的外设主要有看门狗,定时器A,I2C、SPI、UART,AD转换器,这些是比较基本的,如果你用MSP430的一些高端点的型号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外设,比如比较器,段式液晶驱动,DA转换器或者精度更高的AD转换器。

网友B:
建议看看430单片机的选型手册。

网友C:
430基本的外设主要有看门狗,定时器A,I2C、SPI、UART,AD转换器,这些是比较基本的,如果你用MSP430的一些高端点的型号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外设,比如比较器,段式液晶驱动,DA转换器或者精度更高的AD转换器。:)

网友D:
看门狗,定时器,SPI、UART,AD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