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LCD控制器怎么驱动tftLCD

楼主(2011-11-15):
请问下各位大侠,LCD驱动板跟控制器分别是什么作用?有什么区别?从市面上买来的tftLCD有驱动板,但是主控芯片没有LCD控制器,能完成LCD的显示吗?还是要再加个LCD控制芯片?求解,先感谢了!

网友A:
看驱动板的资料就知道是否可以驱动了。

网友B:
驱动板一般就是带控制器的

网友C:
在淘宝上卖的好多类似手机的TFT都是裸屏,软排线焊接,都是用MCU直接驱动的。
提供资料,演示程序,价格很便宜。
当然,你也可以+MCU+字库+存储做成模块。

网友D:
一般TFT都带驱动芯片的,单片机直接可以驱动呀,单片机带的LCD模块对TFT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