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3 如何设置 端口输入的上拉电阻

楼主(2011-11-15):
SH79F083 如何设置 端口输入的上拉电阻,能否直接访问某个端口 如if(!P3.7) else ,案子时间比较急,望版主能提供详细的代码说明,谢谢!

网友A:
SJ79F083有端口模式设置,设置成准双向的时候(寄存器PxM0,PxM1都为0),只要将端口数据设置成1(相当于上拉电阻打开),再去读取端口的值,就可以了。
可以用if(!P3.7) else…………只要P3M0.7和P3M1.7为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因为P3.7 是通过轻按键接地的,在用JET51 仿真是 ,按键没有按下,还是会收到0信号,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另外,不是设成输入模式(P3M0.7=1和P3M1.7=0)吗?

网友A:
谢谢!,因为P3.7 是通过轻按键接地的,在用JET51 仿真是 ,按键没有按下,还是会收到0信号,不知什么原因?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吧,你用示波器看看,应该是常高,除非JET51通讯对这个有干扰了,这个准双向上拉电阻为300k

楼主:
是当初端口设置问题,现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