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流疑惑

楼主(2011-11-15):
各位大侠,
    本人用34063加扩流实现3A的电流输出,扩流选用三极管还是MOSFET呢?
  用三极管是可以,MOSFET是可以。
    不知道二者优劣如何?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请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用三极管(BJT),手册中有范例。

网友B:
两者都可以,当然你要追求更高的效率就该用MOS管。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似乎开关电源中用MOS更好。线性中差别不大。

网友C(2013-01-17):
MOS损耗小一些。

网友D:
优先选MOS,MOS的导通损耗低,此外开关速度也快。

网友E:
个人觉得MOS管比较好,毕竟电流有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