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ADC+FPGA+7'TFT模块

楼主(2011-11-15):
实时显示视频,高手们指点一下,问题如下:
1.FPGA我该怎么选型?
2.我想把FPGA改成ARM9(有LCD控制器),不知道实时性怎么样?
3.实时显示视频,我还要在视频上显示图片和字符(静态),等于说是叠加,该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A:
1.fpga选型主要是价格 规模 资源 速度

2.fpga做lcd控制器绝对比arm9的实时性好 因为fpga是并行的 而arm是串行的

3.累加操作很简单啊 就是利用叠加法就ok了 比如三基色rgb个8bit

那么如果白色(正极性信号)就是在reg信号上分别加上相同的数就ok啦

网友B:
如果你是SD的ARM可能可以,如果是HD或FULL-HD的,只能用FPGA了。
建意用FPGA,但开发难度可能会比ARM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