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模拟EEPROM怎么使用

楼主(2011-11-15):
请问下我看STM32 FLASH模拟EEPROM的例子,我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这个例子对一页写,如果对同一地址在写 不会覆盖 而到下个地址了,这样这个地址不是变了吗,我的目的拿来存储一批参数配置 ,打算用两页分开放,两个页面各存储大概几十个字节的参数,打算需要时读页的地址读出来,同时支持写,这样我就有疑问了 用例子程序 可是他是向下写,这样我在写并没覆盖原来的地址啊 ,请各位给出出点子 谢谢

网友A:
论坛里有帖子的。。可以搜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搜过啦 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B:
看了三遍也没有明白LZ在说什么,难道俺的中文这么差? :L

楼主:
不好意思啊 版主 没表达清楚
我是这么用的
结果Data_BUF1写进去了 Data_BUF2存的地方又被清成FF了,我该怎么操作呢
FLASH_WriteHalfWord(0x08010000,Data_BUF2,4);
FLASH_WriteHalfWord(0x08010010,Data_BUF1,4);
void FLASH_WriteHalfWord(u32 add, u16 *DataBuf, u8 number)
{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FLASH_Unlock(); //解锁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add);
FLASH_Unlock(); //Unlock the Flash
    while(number)
    {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 *DataBuf);//在指定地址编写半字
        if(FLASH_GetStatus()==FLASH_COMPLETE)  //获取Flash状态
        {
            number--;
            add += 2;
            DataBuf++;
        }
        else
{
number=0;
}
     }
FLASH_Lock();
}

网友B:
FLASH_WriteHalfWord()函数里不是有一个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add); 吗?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B:
FLASH_WriteHalfWord()函数里不是有一个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add); 吗?

我不教,但我会指导?我不喂食,但是我会播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