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振荡问题

楼主(2011-11-15):
从书中看到一恒流源电路,结果做成实物,发现运放输出端有200mv交流信号,请问高人,如何去掉此干扰,已尝试运放输出端加小电容,无效;另外请问此干扰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在运放的2脚与1脚之间加入一个0.01uf的电容
如果你能明白PID控制,那么为什么加这个电容也能明白。
如果不能明白pid,那么先这么做

网友B:
re LZ:

输出可不能加电容。要加则加在两运放的负输入端和相应运放的输出端之间(即各运放的1、2脚间)。

网友C:
恒流源用三极管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你的回答,但能否告知一下加在此位置的电容的原因是什么,而不能把电容加在别的地方,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D:
我有个电路和这个差不多,mos管栅极对地电阻没加。
你是在2个运放输出端都有交流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驱动的那个管子输出端有交流信号,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E:
和楼主一样,期待详解讲解

网友F:
主要是MOS开关速度慢,而运放的slewrate又很高,在MOS的栅极加一个电容到地,能稳定。但是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你的回答,但能否告知一下加在此位置的电容的原因是什么,而不能把电容加在别的地方,谢谢。我是新手。
引用 网友G:

考察运放的稳定性一般看其环路增益 AF (其中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F是反馈系数)。由于运放内各级存在寄生电容(类似RC低通滤波环节)以及其输入和输出端存在分布电容,导致AF发生负相移。如果相移量达到180度的话,负反馈变成正反馈自然就自激振荡了。

如果你在运放的输出端对地再接入电容,那基本上就是火上浇油的感觉。在运放的负输入端和其输出间接入电容其效果则相反,它可以减小AF的负相移(加入此电容会对产生正相移),如此便能提高运放电路的稳定性。

具体可找本运放电路类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H:
在反馈环中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H:
在反馈环中增加补偿,使GAIN=1时相位裕量在(180-135)以上.
补偿电路有几种:
1)单个C;
2)C和R串联
3)更加复杂的RC串并联.
补偿的好坏判断:
1)相位裕量大
2)动态响应"足够快"

网友H:
路过此贴,就写了.
若写错时,请HWM 拍砖轻点啊.

网友I:
上班路上学习了

网友J:
看看频率是多少,也不能排除是工频干扰。

网友K:
学习,期待详解讲解

网友L:
反馈加电容补偿。

楼主:
后来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结果还真是:当在反馈端加了电容以的,输出很稳定。却不知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 第一个图中加了一个反馈电容;
第二个图中未加反馈电容;

楼主:
后来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结果还真是:当在反馈端加了电容以的,输出很稳定。却不知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85958第一个图中加了一个反馈电容;
第二个图中未加反馈电容;
85959 ...
引用 网友G:

因本人还未毕业,对模电很感兴趣,对于坛子上的各位热心人表示感谢。同时有不懂的地方,还望有经验的师傅们给点建议,比如针对这样的问题,该从哪些方面下手,或者说需要参考哪方面的书籍?才能找到答案。
谢谢!

网友M:
自动控制原理(反馈控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