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结构体

楼主(2011-11-15):
ev, vi, Oct, IO, TE

请教如下结构体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怎么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DEVDRV_t
{
    int (*InitDrvProc)(int DrvNumber);
    int (*OpenProc)(int DevId);
    int (*CloseProc)(int DevId);
    int (*ReadProc)(int DevId, BYTE *pBuff, int Len);
    int (*WriteProc)(int DevId, const BYTE *pBuff, int Len);
    int (*IoctlProc)(int DevId, int IoctlCmd, int IoctlArg);
}DEVDRV;
   每一个结构体元素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函数,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吧

楼主:
哎,是我孤陋寡闻了,以前从没这么用结构体组织过函数来使用函数。多谢!

网友B:
指针, 是指向函数的指针.
呵呵, 看来 LZ 抽空再去啃啃 C 的书哦.

网友C:
这是一个结构体,结构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函数,特别注意这不是新定义的函数,而是用指针来访问已存在函数。
如int (*InitDrvProc)(int DrvNumber);
int 是函数返回值,
InitDrvProc是函数指针,
(*InitDrvProc)是通过函数指针变量来访问形式int(*)(int)的函数,
int DrvNumber 是int型的函数成员。

网友D(2012-01-17):
函数指针都看不懂?怎么混

网友E(2012-04-07):
其实函数指针是个好东西,你留意一下,它很有妙用

网友F(2013-02-06):
五楼讲得很好

网友G(2013-04-02):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结构体,结构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函数,特别注意这不是新定义的函数,而是用指针来访问已存在函 ...

InitDrvProc准确来说应该是函数指针的变量名。可以和指向的具体函数名不一致。
也有经常叫它XXcallback,之类的

网友H(2013-08-20):
全是函数的结构体啊

网友C(2014-11-01):
引用 网友G:
InitDrvProc准确来说应该是函数指针的变量名。可以和指向的具体函数名不一致。
也有经常叫它XXcallback, ...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