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答电力载波问题

楼主(2011-11-15):
电力载波实现路灯的控制,能否可行。传输距离和传输准确度上和RF相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国外已近有这样的成熟技术,关键是造价问题~~

网友B:
这个实现起来由点难度
1:如果载波信号走低压牵涉到跨变压器通讯问题
2:如果载波信号走高压牵涉到隔离难度高且要和供电部门协调
3:载波信号走低压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灯杆上并的都有电容,信号衰减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