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11-15):
1、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到多主一从的硬件I2C,采用总线竞争的方式进行通信。在测试的过程中,有出现过两个主芯片同时收到数据产生竞争,其中一个抢到线的主芯片一直进入I2C中断,但是不会发数据出来,导致“死”在那里了。这样由于总线没有被释放,其它的主芯片也就没办法通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是什么原因?
2、I2C通信时,我采用了校验和重发机制。收到停止位后,若数据不全或者校验错误,就用一个引脚用作信号线通知主芯片,让主芯片重发一次。重发正确的数据后就释放这根信号线。不知道这种重发机制正不正确,有没有其它更好一点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有人回答,谢谢!

网友A:
抢到总线的肯定要发送数据到从机,此时其它主机释放总线,当前主机发送完数据后自然要释放总线,不释放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抢到总线的主机只是一直进入中断,而不发送数据。导致接线一直被占据着,整个系统就死掉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抢到总线的主机只是一直进入中断,而不发送数据。导致接线一直被占据着,整个系统就死掉了。
引用 楼主:

占着茅坑不拉屎,别人当然没有办法

网友C:
为什么搞这么多主?其他主怎么识别总行被占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抢到总线的主机只是一直进入中断,而不发送数据。导致接线一直被占据着,整个系统就死掉了。
引用 楼主:

你不发送数据你占着总线干什么?占着玩!?

抢到总线后发数据,发完数据后释放总线等着下一次的总线竞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占着茅坑不拉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抢到总线后,偶尔总线一直被占着而且不发数据,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又不是每次都出现。还有不知道第二个问题,那样操作对不对,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啊,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占着茅坑不拉屎”?
引用 楼主:

这要问你自己啊,你为什么在让主机释放总线的时候还老是占着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抢到总线后,偶尔总线一直被占着而且不发数据,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又不是每次都出现。还有不知道第二个问题,那样操作对不对,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 ...
引用 楼主:

问题那么清楚,还要指教什么呢?

网友D:
因为那个主机是别人设计的吧!?

网友A:
因为那个主机是别人设计的吧!?
引用 网友D:

如果主机不释放总线,这个主机如果做多主IIC ?

无解,除非自己设计好主机。

楼主:
好吧,等下回去自己好好检讨检讨:D,先把贴结了,呵呵~

网友E(2013-10-24):
前辈,我也有个主从通信的问题,能否请教一下!!!!!!
硬件主从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