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怎么没吸收电路呀

楼主(2011-11-15):
我在抄板 发现UC3844的反激电源没有RCD吸收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抄错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没有遗漏元件,板子上元件本来就比较少。

网友A:
楼主抄错了把
母线上两个100k电阻,应该是单独为3844提供电压,不能走功率

楼主:
谢谢!那为啥没有吸收电路呢?

网友B:
因为输出功率很小,很小的原因是输入的两个电阻是100k,随便用个100v除一下,只有几毫安。

楼主:
1楼的图是错的,二楼已经指出了呀。

网友C:
吸收回路是用来吸收电路的寄生参数(漏感、杂声电感、电容之类的)在开关管关断时震荡的电压,如果电源功率很小或者这些寄生参数很小而且开关管余量很大可以不用吸收回路

网友C:
而且你抄的电路有点奇怪,C11是什么用的?

网友D:
抄板!
抄板很有市场吗?

网友E:
输入没有EMI?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 是这种情况,最大输出是给一个运放供电的,可能整个电源功率不会超过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