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救:STM32 3.5库中没NVIC库文件 那个misc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15):
比如我程序里边用了个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Channel; 这个TIM3_IRQChannel就提示没定义
然后能在MDK自带的库中找到  这怎么回事啊?请指教

网友A:
请参考库中的例程。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库中的例程很重要啊。

网友C:
如果使用库,就不用编译器自带的文件,包括启动汇编,因为他带的和你使用库版本不同时会存在问题

网友D:
TIM3_IRQn
引用 网友E:

支持此楼仁兄 。 3.5版本改成了他所述的,即TIM3_IRQn代替了TIM3_IRQChannel。

楼主,3.5版本改动还是相当大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F:
参考一些库中的例程吧

网友G(2013-11-27):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些库中的例程吧

库里有例程?我咋没看到啊??

网友H:
库函数都是自己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