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spic中的伪指令

楼主(2011-11-15):
麻烦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伪指令  .space  在当前段中保留位数
  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是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吗?  是定义寄存器的大小位数吗?

网友A:
这个你应该要去查编译器手册哦,俺根据常理猜猜,可能后面带个括号,里面填个数值,这个数值就保留出来的空间字节数吧,至于是RAM还是ROM保留,俺就不好猜了。

网友B:
;..............................................................................
;Uninitialized variables in Near data memory (Lower 8Kb of RAM)
;..............................................................................
          .section .nbss, bss, near

var1:     .space 2               ;Example of allocating 1 word of space for
                                 ;variable "var1".

Flags:    .space 2

这里有个DEMO例子,

网友A:
从以上例子来看,应当时在RAM中开辟的保留空间。

请注意这一段注释:Uninitialized variables in Near data memory (Lower 8Kb of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