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823的DA问题

楼主(2011-11-15):
它的DA就二个寄存器,我都严格按照它手册所要求的进行了配置,但不知道什么有的原因,出来的电压值很不正常,不知道哪位朋友玩过DA,希望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出阻抗比较大,外面接个104电容

网友B:
DA和参考电压是相关的,参考电压准吗?

楼主:
DACCON1 =0b00011111;
DACCON0 = 0b11100000;   //7     DACEN=1,启动DAC
                                             //6     DACLPS=1,选择DAC正参考电压源
                              //5     DACOE=1,电平从DACOUT引脚输出
                              //4     无实现的位
                              //3,2  DACPSS<1:0>=00,参考电压选择VDD
                                             //1,0  未实现位

我其实在外面也接了一个104电容了,我用的是5V供电,输出的电压很不正常,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