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如何实现这样的操作 请进入 谢谢

楼主(2011-11-15):
SIGNAL a: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b: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c: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d: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想要实现如下:

c(127 DOWNTO 0) <= a(vBuf DOWNTO 0) &  b(127 DOWNTO (1 + vBuf));

其中,  vBuf是可变的,   vBuf:=conv_integer(d(6 DOWNTO 0));

感谢。

现在这样写 可以前仿真,但是实际工作不行。

网友A:
可以自己实现,用一组case语句

网友A:
switch(vBuf)
  case 0:  c(127 DOWNTO 0) <= a(0 DOWNTO 0) &  b(127 DOWNTO (1 + 0));
  case 1:  c(127 DOWNTO 0) <= a(1 DOWNTO 0) &  b(127 DOWNTO (1 + 1));
....
.....

楼主:
switch(vBuf)
  case 0:  c(127 DOWNTO 0)
引用 网友A:

这样CASE语句太多了。

楼主:
SIGNAL a: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b: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c:  STD_LOGIC_VECTOR(127 DOWNTO 0);  --
SIGNAL d: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

想要实现如 ...
引用 楼主:

贴实际波形

楼主:
谢谢 AutoESL 语句确实有点多。
下面是 图示

网友A:
这样CASE语句太多了。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底层电路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算你写成变量的这种形式,XST/Synplify综合之后还是会弄成这样子吧

网友A:
你们觉得他想要的功能应该对应成什么样的硬件结构呢?

网友A:
谢谢 AutoESL 语句确实有点多。
下面是 图示
引用 楼主:

用桶式移位器吧

网友B:
我觉得用移位要好些,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桶式移位器的功能。
现在用CASE语句 封装成一个FUNCTION ,然后调用的。回头试试这个桶式移位器的写发 看编译后结果如何。
非常感谢。

楼主:
我觉得底层电路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算你写成变量的这种形式,XST/Synplify综合之后还是会弄成这样子吧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底层电路应该就是这种结构,就是想找个方便的写法 呵呵。

网友A:
我也觉得底层电路应该就是这种结构,就是想找个方便的写法 呵呵。
引用 楼主:

方便的写法就看综合工具的支持程度了
最方便的写法就是用变量做下标去取相应的位,也就是你发帖里面那样写
不知道ISE支不支持这样的

网友A:
另外就是用移位,移位的位数还是这个变量,不知道ISE支不支持

楼主:
谢谢你,第一种方法 前仿真可以 ,可以综合,但是他就不检查位数是否对了,可能是因为有变量的原因,而且运行结果也是不对的。所以从这个看ISE是不支持的。后一种没试 。  现在就用你一开始说的方法,用CASE,然后放在另外一个VHD文件中,还有就是你说的桶式移位器也行,然后是从网上搜了 有用FOR实现的。回头有时间试试。

楼主:
嗯,可能桶形移位器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