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有源低通滤波

楼主(2011-11-15):
(无正文)

网友A:
等待大神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幅值比较大的时候!没有验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幅值也不是很大,有效值最大800mv

网友C:
完全可以,放心吧。

楼主:
还有一种电路:
哪种跟好一点?

网友D:
to 6L:

那是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相比前面的滤波器,它可以得到更理想(更陡)过渡范围,且还具有一定的放大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放大倍数大于等于3((Rf + R1) / R1)时不稳定。

楼主:
to 6L:

那是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相比前面的滤波器,它可以得到更理想(更陡)过渡范围,且还具有一定的放大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放大倍数大于等于3((Rf + R1) / R1)时不稳定。 ...
引用 网友D:
Rf,R1参数和R没有关系吧。
现在关于怎么算这个参数搞迷糊了

网友D:
to 8L:

先不管其关系如何,按图解出其传递函数分析吧。这个基本功是必须要练得。实在不明白可以找本相关书籍看看。

网友E:
若对软件计算值不放心,LZ找个电路仿真软件再仿真看看啦。更加猛烈时直接搭一个电路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F:
有器件就打一个试试吧
看看理不理想
估计的改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