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

楼主(2011-11-15):
(无正文)

网友A:
欧姆档,对地测量,可以。

网友B:
是否接地,得看测量的意图是什么。

如,测一根埋地电缆的线芯绝缘电阻时,要接地,而测导线的通断情况或电阻情况时,不用接地。

网友B:
另外,所谓的“摇表”,其实是一种不甚确切的说法。
——绝缘表叫摇表,接地电阻表也叫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