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外部中断里没办**常运行

楼主(2011-11-15):
为什么这程序放在外部中断里没办法运行(液晶正常显示,但数据没有变化),而把里面的for放到主程序却可以,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using 1
{

   for(i=0;i<254;i++)
    {

     count1=Random_Read(i);    // 从24c04里读取数据

      tab[8]=count1/100+0x30;
     tab[9]=count1%100/10+0x30;
     tab[10]=count1%10+0x30;
     DAC_PCF8591(0x40,count1) ;
     showstring(0,0,tab);    //液晶显示
    }

}

楼主:
高手帮帮忙哈!

网友A:
先去掉using 1试试

网友B:
是该去掉。这些本来是在主函数里的,变量都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