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如何测量玻璃丝经过的长度?

楼主(2011-11-15):
(无正文)

网友A:
人工也只能1米1米量,  玻璃丝上能加mark就好了

网友B:
玻璃丝肯定有多少拉着它的,你测量那个东西的位移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2楼:加mark肯定可以实现,可就是可操作性不强,实际应用时很难做到。是否这是唯一的办法呢???
3楼:我就是为了要测量拉着玻璃丝的东西的位移,才要来测玻璃丝的长度。呵呵。

网友C:
压个滚轮,滚轮带编码器

楼主:
结论是,目前没有除了MARK更好的办法。遗憾。

网友D:
问题描述过于简单 可以详细点描述

网友E:
滚轮+编码器比较靠谱

楼主:
就是别人的钓-鱼-竿,我想给他加个装置,测量他将鱼--钩甩出去时,总计甩出去的鱼--线的长*度。别人的鱼&竿,我不方便去给他加上MARK;滚——轮的办法,又会对鱼……线的运行产生阻力影响。最好是给他加个什么小装置,就能测量长+度。有别的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膜拜中。。。。

网友F:
这个不知道的哦

网友C:
这个更简单,丝线轮上贴个条纹纸,红外反光计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先进,钓鱼都用上单片机了

楼主(2013-04-27):
始终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甩出去的线的长度(误差在0.5m~1m可接受),
按照可行性排名,目前方案依次是:

1. 加mark色标(最准确,但很难操作)。
2. 测量滚轮转动圈数(易实现,但精度太差).
3. 加滚轮(精度差,客户接受程度低)。

难道这属于世界性技术难题?回答:YES!
HAHAHA.

网友H:
我知道他想做的是什么,就是自动钓鱼器,只要功能还是鱼发力拉走时,要记住长度,但鱼停下来时,要往回拉,这样来因自动折腾,直到鱼没力了,就自动全部收回来,精度不用很高,想差一米应该也没有问题,只要把鱼拉回来,最后都要人工收的。

网友I:
楼上高见,这鱼得被折腾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