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5):
这个频率再考虑到边沿保证,估计加上光耦后信号失真会比较严重,6N137虽然是高速光耦,但边沿未必保证得了。

建议直接运放或者逻辑门等缓冲后变换成TTL电平

网友B:
用2个三极管可以吗?

网友C:
如果24V上没有大电流的东东比如电机继电器之类,就没有必要用光耦隔离,三极管速度可能跟不上,而且你三极管那个图完全是错的,还没有必要用2个。

如果上面说的大电流干扰不存在,就是说不存在地线隔离的问题,我建议你用比较器,注意加个小施密特。

楼主:
4# NE5532 就是要接电机,存在大电流,所以领导说要用光耦,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光耦,而且电路图怎么接呢。

网友D:
看来楼主是既要隔离又要电平转换 上飞兆或东芝选一款高速光偶即可

网友A:
将光电编码器的电源接到MCU的电源上,马达的驱动电源干扰型号会特别多,建议慎重。